技嘉ga-z170x-gaming 3

楼主(2018-09-13):
谁有这个机器的时序啊   开机掉电

网友:
图纸有   但是没写  没修过

网友A:
是开机掉电,还是触发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掉电,还是触发掉电…………。

机器修好了   不出cpu供电   但是时序上南桥和cpu没有联系   和ec有关系    ec条件发出了   最后加焊南桥好了1

网友:
看得无头无脑的,下回把故障说清楚。维修过程说清楚。

网友:
修好就是好事,—,—,—,—,———————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修好了   不出cpu供电   但是时序上南桥和cpu没有联系   和ec有关系    ec条件发出了   最后加焊南桥 ...

哪块主板的CPU会和桥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能用吗?你这主板重新刷个BIOS放个电就好的,非要去动桥

网友:
看得无头无脑的,云里去。云里来。下回把故障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