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mos管知识

楼主(2018-09-13):
U46是个N管,如果+5VALW 要转换去 +5VS 需要4脚G级控制,依图纸显示是+vsb而来的,而+vsb是19v电压,经过电阻 R1085和 R1088 ,R1088也没接地, 不像分压就直接去U46的G级吗,只是要导通5v电压 需要19v那么高的控制极电压去导通么 ?小弟基础不够扎实,望各位可以解答下,提升下自己的基础知识

网友A:
我是小白路过!没看见下面 那里 有个 SUSP哈, 那个是仁宝标志性 信号,, 由SUSP# 转换来得, 开启二级电压。。

网友B:
G大于S级4.5V以上双向导通,19V电压去导通都是正常的

网友C:
这个你就得看看ic的资料了,G级饱和,IC就当开关用了。好像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路过!没看见下面 那里 有个 SUSP哈, 那个是仁宝标志性 信号,, 由SUSP# 转换来得, 开启二级电 ...

大神您是小白拿我是啥了....请问susp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是拉低+vsb吗?如果拉低对地的话,那u47控制极就没电压了,也是不能导通u47了,是吗

H55

网友:
大于S级4.5V以上双向导通,19V电压去导通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您是小白拿我是啥了....请问susp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是拉低+vsb吗?如果拉低对地的话,那u47控制极 ...

对。。。拉低 就没有 5VS 了。。。SUSP 相当于 开关的作用。 控制 N-MOS 的导通与关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大于S级4.5V以上双向导通,19V电压去导通都是正常的

确实看了老师的教学视频说只要4.5v以上开始导通了,但是如果是19v去导通5v的电压,这正常吗,如果有实际的主板就可以量下研究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拉低 就没有 5VS 了。。。SUSP 相当于 开关的作用。 控制 N-MOS 的导通与关闭

受教了,感谢大神您的答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确实看了老师的教学视频说只要4.5v以上开始导通了,但是如果是19v去导通5v的电压,这正常吗,如果有实际 ...

最低限度是 4.5V ,大一点 也可以。。只是高射炮打蚊子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就得看看ic的资料了,G级饱和,IC就当开关用了。好像是这样

英语版本的资料 看了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低限度是 4.5V ,大一点 也可以。。只是高射炮打蚊子 而已。。。。。。。。。。。。。。。。。。。。。 ...

哈哈哈 这个比喻可以有.... 我就纳闷这是否有点大材小用了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这个比喻可以有.... 我就纳闷这是否有点大材小用了点

这没什么好纳闷的,这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有些设计有15v或者是12v的就由它去开启,没有就只能用19v去开启,这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没什么好纳闷的,这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有些设计有15v或者是12v的就由它去开启,没有就只能用19v去开启 ...

原来如此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如果只要高于4.5v还要用电阻接地分压,又要增加成本了,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电压越高导通的能力越强啊,19v 可以完全导通 芯片没那么脆弱 G级电压高一点没关系

网友:
差不多,是要十几伏的,,,

不然导不通啊

网友F:
G级电压大于S级4.5V以上就可以导通了。这两个电阻有分压啊。节点电压19*1/3,实际测量6.3V左右吧

网友(点评):
没有分压。分压不是这个接法

网友:
GS间电压越高,导通能力越强。你看MOS管的pdf就知道了。比如SI4800BDY这个MOS管Vgs=4.5V时导通电流7A,Vgs=10V时导通电流可达9A。只要电压不超出芯片允许的范围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G级电压大于S级4.5V以上就可以导通了。这两个电阻有分压啊。节点电压19*1/3,实际测量6.3V左右吧

恩.....可是R1088 并没有接地哦...这样可以分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可是R1088 并没有接地哦...这样可以分压吗?

老铁,这个不需要接地啊!你把两个电阻去掉就是单纯的导线,没有电压的。但是如果串联两个电阻就相当于加个负载,负载两端都是有电压的,这样说能理解吗?
直白点说,电阻就是把电流转变成电压的元件。

网友:
当q99工作在线性状态时,可以视为一个电阻,就能起到分压的作用了。

网友:
应该是susp控制拉低电压或者是工作在线性状态。拉低是无电压信号,线性状态视为一个分压电阻输出5v 门限电压

网友:
SUSP 为低电平 Q99截至 19V导通过去就完事了

网友:
不就是MOS管的导通原理吗

网友:
如果只要高于4.5v还要用电阻接地分压,又要增加成本了

网友:
去 实地  去学习一下

网友:
电压转换   完全饱和导通  楼主是在自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