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听筒没声音 求助老铁们

楼主(2018-09-13):
苹果6sp改了个8p后盖 全部完好就差听筒没声音换过听筒,也不行 ,感应前置摄像头,光度调整都行  就是听筒不行  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你连听筒排线都没换,就开始求助了

网友B:
要不,测下座子阻值。是不是碰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测下座子阻值。是不是碰掉件了

我用显微镜看了看没事啊  没有掉件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听筒排线都没换,就开始求助了

我觉得楼主应该换了排线吧。

网友:
应该是前置摄像头排线坏

网友:
应该是前置摄像头排线坏   我觉得楼主应该换了排线吧。

网友:
我也有这問題. 換过排綫 也沒解 打阻值也有  音頻??

网友:
厉害楼主,学习了。经常看你的帖子哦

网友:
换尾插排线没有 ?若果尾插有问题会默认是耳机模式

网友:
把机子也换了 估计能好  直接换台新的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