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iPhone 7无信号差点陪机

楼主(2018-09-13):
大家好,我是迅维培训的张老师,经验分享时刻直接正题 IPHONE 7 无服务

故障现象:无信号。客户故障描述。如图

维修流程:机器拿来后先开机测试了下,关于本机有基带版本。但是按*#06#无串号。无串号就不插卡测试了。直接拆机,主板已经维修过,基带电源大小射频已经更换。首先测基带LDO9供电对地阻值,这路供电是给大小射频供电的。发现阻值只有260左右。如图
这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是450左右。如果数值低说明基带电源大小射频三个芯片有坏掉的。数值在低的话还会引起无基带。如果无基带最好三个一起换掉,如果只换其中一个的话很容易又出现返修,基带电源更换时顺便把83 88 93 98角地线连一起然后接地,这个是7代设计的通病这几个角接地容易出问题,造成烧芯片烧基带。

这个手机我是三个全部换掉并飞线,在测量阻值恢复正常。如图
本以为机器好了,装机测试,开机不显示了,按HOME键有反馈,在灯光下也无图像。我艹难道翻车了。
就我这焊接水平焊个芯片不至于整的不显示啊。一顿操作猛如虎。

先观察焊接芯片附近有没有掉件,碰歪。发现没有,然后显示座打值发现27角有没有数值,看信号名称也和显示没关系啊。这个角是到CPU的中间经过一个电感。换了在测试还是不行。然后把座子旁边小元件的胶都挑掉,看看有没有空焊的。挑的时候发现MIPI显示上的电感掉了。心想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换一个。如图
换好后在测还是无显示,瞬间心情更不好了。抽只烟冷静下

回来后想着就按无显示修吧,开机测显示供电。发现+-5.7一个也没有。放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显示芯片有裂痕,我一动掉了一块。如图
是它是它就是它,啥时候裂掉的呢。琢磨了半天,有可能主板在工作台上的时候压到隔坏的?他坏可能有多种死法。不管这个了,换个芯片在开机屏幕显示了。插卡测试有信号了。如图
总结,修机要冷静,没思路后不要瞎搞。瞎搞就是搞破坏。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智能手机和平板维修、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智能电视、
实地科目: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 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4楼
联系电话:4008009990按3
咨询QQ微信: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1727176051  [mqq]1727176051[/mqq]   981775188   [Mqq]981775188[/mqq]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66316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不错,我是路过看你标题新颖,嗯文笔也不错。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恭喜楼主修好

网友:
老铁  刺激不  楼主最后一句话是经典

网友:
牛逼,我这种小白修就是主板不行了,要换整个主板了

网友:
哈哈,太刺激了。

网友:
标题新颖,嗯文笔也不错。

网友A:
张老师83 88 93 98角地线连一起,是不是连接后还要用绿油隔开流出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83 88 93 98角地线连一起,是不是连接后还要用绿油隔开流出焊点。

嗯飞好线后,隔开,不然容易连锡短路。

网友: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张大神,技术就是牛,好怀念在学校的那些日子

网友: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的确够冷静的

网友:
哈哈。 。真刺激 。。  赔主板 就亏大了

网友:
不懂装懂的40岁小白,看完了,还是不懂,能感觉出来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83 88 93 98角地线连一起,小白无法理解这个的意思

就是国行3网的机器,83 88角是地线,容易和焊盘空焊。这个地线空焊后芯片对应的地线也空焊。没地线芯片就容易烧坏掉。因为芯片上也有地线但不是芯片所有的地线都是连一起的。正好芯片83 88对应的地和其他的地线没有在一起。这个角空焊后造成芯片工作不良导致烧基带烧芯片。所以把容易空焊的83 88角和其他地线连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