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OS 修改高手

楼主(2018-09-13):
如题,小弟想请教下,就是有些BIOS设置默认情况下是开启的,想把这开启的选项更改成关闭的,就算电池没电恢复成默认设置,也不会再有变化,这个要如何更改。有高手赐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貌似没这个功能吧,断电清除了还得是原来默认的那个状态

网友:
这个貌似只能改BIOS吧  要小个软件修改里面的东西

网友:
是什么bios?发给我试试?pm我把!!!!!!!!!!!!!!!!

网友B:
想法不错,就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就不知道怎么改

有时会遇到一些比较怪的问题  ,然后要设置BIOS 机子才能正常运行 但是如果BIOS被清了 机子就得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这个功能吧,断电清除了还得是原来默认的那个状态

这个要修改BIOS 才可以,只是查过资料貌似不太好弄 ,相关教程 比较麻烦

网友C:
我一早就想修改了,原以为很简。查了大量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修改的方法。我测试过在设置选项后保存重启,进系统用程序备份BIOS。然后放电再刷上备份的BIOS,这个方法失败了。开机后可以把BIOS芯片取下,电脑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开机后把BIOS取下进系统备份BIOS得到的文件是空的。所以用程序备份的BIOS一样是从BIOS芯片读取的。而直接修改BIOS,没有足够的资料。简直就是在看天书。而这个是人家核芯技术不可能公开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保证RTC供电正常。有时可能因为桥问题导至RTC耗电异常,使纽扣电池不能使用多久就没电了,这时我们可以使用大一点的锂电池,并使其插上电源就可以充电。

网友:
如果是AMI的BIOS,AMIBMP可以帮到你

网友:
以前做网吧的时候,技嘉售后有给过一个工具,可以改BIOS的启动项,默认是网络启动,这个工具可以关闭好多功能的

网友:
朋友用这个可以改大部分BIOS。。。同时注意修改网吧华硕类的主板记得注意网卡MAC,用工具修改网卡MAC在刷。。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改,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早就想修改了,原以为很简。查了大量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修改的方法。我测试过在设置选项后保存重启,进 ...

兄弟你这个方法  很不错   可以尝试,不过一些硬要修改BIOS的 就不行了  这个只能解决部分因为电池放电快的问题,只是我这个问题 不是这种,其实我上面没说,这块主板主要是因为错误的识别CPU是高功率的CPU 导致主板开机后10秒自动 关机 ,要把这个识别的功能关闭了,又怕有时BIOS被清除了,要返修

网友:
用WINHX  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个方法  很不错   可以尝试,不过一些硬要修改BIOS的 就不行了  这个只能解决部分因为电池放电快 ...

主板肯定有问题客户才会清除BIOS的,正常谁会清它,如果是同行直接跟他说就好了。只要电池电量足够我跟本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