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弄好了一台老旧的电脑

楼主(2018-09-13):
故障描述:一台旧电脑拿出来用,华硕P5L-MX/IPAT,奔腾4 630,开机风扇转,显示器不显示。拆下内存无报警,擦金手指无用,打开CPU座发现有几条针被弄弯,轻轻弄起并复位。开机有反应。逐重装系统,重启电脑时发现又不能显示,并且CPU风扇会自动转慢后又快转,像是不断的重启一般,不知何因?想想是不是电池旧了,挖出来测量有2.9V,放入去开机一样状况,换电池正常开机复制系统入硬盘弄好后重启又出来一样的情况。网上查说是主板电池附近的晶振或电容有问题,头痛啊,拆板水平太差,只好放一边。过段时间回来又换一块电池试试,情况依旧,后来拍拍机箱,掉出一颗螺丝,想想是不是后背短路?再试试还是一样,干脆拆板出来,铺上一层包装泡泡,放入电池开机,嘀,开机,开机画面出来,到现在无事。特写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可以装PC3000做数据恢复了

网友:
胆大,心细。慢慢来

网友:
碰到蛮多了,装在机箱里老是有问题,拆出来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