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主板图纸上的箭头的含义

楼主(2018-09-13):
一直不明白图纸里的箭头的含义:
有单箭头的--<
有双箭头的--<<
有没箭头的--
有双向箭头的--<>
烦请了解相关知识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没有实际意义。关键还是要知道时序

网友:
这个没啥的,,只有苹果和think的才会有方向,其他的没啥意义

网友:
这两张图纸是ideapad和技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际意义。关键还是要知道时序

如何知道,如何测量

网友B:
信号传输的方向,指示信号的输入、 输出或是双向传输

网友:
箭头多数没固定方向,就是表示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传输的方向,指示信号的输入、 输出或是双向传输

那么双箭头表示什么呢?朝着一个方向的双箭头

网友C:
同意六楼说法,单箭与双箭意义一样,看设计者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六楼说法,单箭与双箭意义一样,看设计者喜欢

同一张图,单双箭头都有的,真是这么设计那也太草率了吧

网友:
饼哥说过。由于设计者的随意性。这些箭头不可全信。要根据经验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传输的方向,指示信号的输入、 输出或是双向传输

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