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供电芯片RT8120B的问题

楼主(2018-09-13):
最近碰到好几块H61的主板,有华擎和梅捷的,都是卡在这个内存供电芯片上面了,情况是这样,测得供电1,5脚为12V,7脚开启为1.2V,6脚反馈为.0.08V(不正常),8脚输出为0.28V(不正常)。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供电芯片换过了还是一样。求修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首先测量对地阻值是不是短路,不短路电话查看芯片周围有没有掉零件,BOOT脚的电容不能少,同时可以把上下管全部换掉,有可能场馆坏导致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