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看不懂,想请教下大家,先谢了

楼主(2018-09-14):
HP机子,电池不充电,AC白灯有亮起,刚接AC那一下电流上去一点,0.045左右,灯变成橙色,几秒后又变为白灯,PQ33 4脚 18V,换了PQ38也是一样,想知道4脚的电怎么来的(是拆Q2419换到PQ38的,看图纸应该是一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机子其他功能正常,PQ38 1,4脚有电

网友A:
Q2419与PQ38不能代换的,亲。看图纸根本就不一样吧。PQ38内部是两个PNP三极管;Q2419内部是两个N沟道MOS管。
PQ33是4脚IDEA_G信号低电平开启,1M电阻PR210下拉到地就可以开启。PQ38把4脚拉高就关闭了它

网友:
Q2419是N沟道的复合MOS管,原理不一样怎么能换上去呢,

网友:
现在各种怪毛病越来越多了。。。。。

网友:
第四脚为低电平是,电池充电。。为高电平是,电池不充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想细查的话,可以直接将PQ33直接连看一下

网友:
PQ38和Q2419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MOS管 一个三极管 怎么能通用呢

网友B:
管都分不清,怎么能看懂图纸,一个是复合N MOS 一个是复合PNP三极管

网友:
可以告诉你,这个笔记本是电池问题

网友:
PQ33的4脚应该是有28V才能导通的吧

网友:
利用三极管自导通特性,温习一下三极管特点吧

网友C:
广达隔离保护不过,这个管子是通病呀。。。上面是三极管,下面是mos管。。。

网友:
表示我也没看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2419与PQ38不能代换的,亲。看图纸根本就不一样吧。PQ38内部是两个PNP三极管;Q2419内部是两个N沟道MOS管 ...

你确定pq38是pnp三极管????????

网友(点评):
确定及肯定,它就是双PNP三级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管都分不清,怎么能看懂图纸,一个是复合N MOS 一个是复合PNP三极管

大神,pq33不是n场管吗?请教下············

网友(点评):
人家有说不是吗?

网友:
一个是三极管一个是场管肯定不能随便代换的。

网友:
PQ33的4脚如果是低电平, +VA才会变成+VAD(大电流) 。PQ38是双PNP三极管, 因为2脚及5脚接地 ,导通1、6兩脚和3 、4兩脚到地、 3脚变低电平, 导通PQ33, 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pq33不是n场管吗?请教下············

箭头朝外为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419与PQ38不能代换的,亲。看图纸根本就不一样吧。PQ38内部是两个PNP三极管;Q2419内部是两个N沟道MOS管 ...

那怎样能手动让4脚出电呢?3 5,2 6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达隔离保护不过,这个管子是通病呀。。。上面是三极管,下面是mos管。。。

你是说有可能是PQ38这个三极管坏了?通病?

网友:
料板上找到的都是复合管,没看到三极管。有什么办法吗?是这个管的问题吗?是的话想用两个P管飞线改一下

网友:
找到了,不过问题还是一样,不充电,4脚17V,跟之前差不多,之前18,量过几个电阻没问题。

网友B:
不充电,进系统看看能否识别电池及容量
二换电池
三查充电芯片条件

不要围绕着正常的这个隔离电路止步不前

网友:
看不懂的是,如果电路正常,两个控制脚19V,那两个管就不可能通导,4脚过PR210对地,那PQ33的作用又是什么呢?而拆了PQ38,还是一样不充电。

网友E:
楼主误判了,你这机子不充电和隔离保护这块没关系,这块是正常的,建议换回原件,除了三极管和场管的区别,耐压值可能也差很多,长时间估计会出问题。

网友:
正常的电路,难道你想修成不正常就可以充电了?
PQ33是P MOS 这管有点特殊,G<S一点点就可以完全导通,测量17 18都是可以的,多数测量在14-17V之间。
那些电阻都 是大阻值的电阻,在电路中起迟滞作用

网友F:
注意看pq33的4脚,idea_g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pq38是pnp三极管????????

双P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意看pq33的4脚,idea_g应该是低电平!

idea_g查不到是从哪里来的,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进系统看看能否识别电池及容量
二换电池
三查充电芯片条件

电量0,提示不充电,电池没电,先换电池看吧,手头上没有,要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误判了,你这机子不充电和隔离保护这块没关系,这块是正常的,建议换回原件,除了三极管和场管的区别, ...

不充电,加上看到4脚有十几伏,P管,还是不懂怎么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