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758 VER 3.1不认内存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8-09-14):
V星主板MS-7758 VER 3.1不认内存反复重启维修

  好久前同行给我一块主板一直没时间修,台式机主板,没什么激情,趁今天有时间赶紧把它拿出来修修。图纸版号是MS-7758 VER 3.1,丝印是B75A-G41,我手上的图纸版本是1.0的,点位图用2.0的,绝大部分是一样的,维修用来参考没任何问题。故障现象是触发风扇转两秒左右就停了,不认内存反复重启,从触发到掉电重启这段时间的跑码情况是15-20-55。查阅了论坛上的各种说法得知:插不插内存都跑20或22,重启基本上就是内存或BIOS故障。

硬件情况:

  G1620 SR10L 2.70GHZ

  BD82B75 SLJ85

  UT501P UT501 CPU供电芯片,实际型号是 UP1625P,副芯片-驱动芯片是UP6282

  UP6282AD 16脚QFN

  UP1504T有三个:一个是内存供电;一个是总线供电;一个是桥供电UP6103 UP1504可代换

  UP0109P UP0109P可以用RT9199完美代换

  UP1712P

  UP0104S有两个

  P0803BD 上管 P0803BDG NIKO 252 N场 30V

  60A 0.0092Ω

  P0503BD 下管

  F71868AD

  25Q128BVEG QFN封装 已经提取

  DDR3 4G*1 金士顿单面8片

主板正面:

  从外观上来看主板崭新崭新的,各元件各脚位各焊点都无氧化、腐蚀,这样的主板修起来心情也很好。在这之前这款主板我修过几块,查了下维修记录:

  1、2017年4月7日,不触发,有时风扇一转就停,CPU核心供电有一相上管和下管都击穿了。拆除这相的一个上管两个下管后二极体值正常了。触发上电后CPU核心供电开始是1.2V亮机时是0.95V,无集显供电,总线供电1.1V,至此修复。核心供电有两相就足够了。

  2、2017年5月12日,E3-1230V2 SR0P4 3.30GHZ集显坏,用独立显卡可以,CPU供电电感打值几乎为0,目前所知的最小二极体值 一样可以出核心供电1.06V,集显供电无,当换G1620后核心供电为0.9V,集显供电显示后出0.9V。有时触发后风扇一转就停,多数情况下不触发,PCI_E槽的B10脚3VSB_WAKE无电压,由U134 UP0104S提供,从6脚输出,后来又正常了,无解。用E3-1230V2要装独显才可以显示,换G1620可以直接显示,板不知不觉就好了。由于CPU E3-1230V2集显模块有问题,所以我不修了,直接和用户说加个独显来使用。

  上面的记录和这一次没什么共同点,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来修吧!先查RTC电路,CMOS电池3.06V正常,Y3 32.768KHz测量有标准的正弦波,两个脚只要有一个脚测到有波形就可以了,有时候探头刚触碰时有波形马上又消失了也是正常的,因为探头本身也会造成影响。

  晶振的另一个脚。

  RTC电路暂时没发现问题,BIOS芯片的2脚输出可以抓到单次波形,起码证明读取程序成功,至于BIOS是否正确就不确定了。实板中的芯片是16M的型号,25Q128BVEG QFN封装已经提取出来作备份了。

  触发上电后没掉电前测量各个主要电压都有且正常,但是CPU供电一直是1.2V没有变化属于不正常现象,平时可以亮机的主板基本上是有个变化的过程。刷个BIOS试试,不行,一样的效果。靠近键盘鼠标口的两个小8脚U21 U19 UP7536AMA8(丝印S58)V星常用的USB供电芯片,7、8脚无电压输出,1脚有5V,拆除两芯片后1、8脚直连,电压虽修好了,但还是不亮机。跑码15-20-55掉电重启15-20-55循环,证明这里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加焊桥不行,刷另一个BIOS E7758IMS H80(经过句容诚信电脑验证肯定是好的)还是不行,证明与BIOS程序无关,是硬件的问题。从跑码情况来看指向的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集中精力查内存条件。内存的一个系统总线电压只有0.28V,不正常,名称是SMBDATA,也就是内存槽的238脚。

  经过一个R187 33欧(测量电阻阻值是准确的)进入桥。

  由R529 1.8K(测量电阻阻值是准确的)上拉至VCC3,VCC3测量是3.3V正常。

  在PCI-E槽PCI_E2的B6脚测量也是0.28V,B5脚正常3.3V,二极体正常值是0.54,现在是0.15偏低,可能有短路,追查短路原因。

  JXDP1在3.1版本中没有,忽略。

  到U57 UP1811BMA8 的第4脚。

  看来是准备要修复的节奏啊!这种小8脚也很爱坏,拆除U57 UP1811BMA8(丝印S45B)打值0.56非常标准,第5脚SMBCLK也是0.56,听说不用装也可以正常使用,自己验证一下,果然插电触发一直跑码到亮机,至此修复,这时测量U57的4脚SMBDATA终于是3.3V了。

  CPU供电先是1.2V后来变成0.9V亮机,集显供电没有(GPU Voltage 0.032V)也属于正常。

本文作者:英峰雪

网友:
这种小八脚的芯片,故障率挺高的,,用来调电压的好像。

网友:
此案U57一拆,动态电压调整失效,那动态频率也就没有了,cpu只按一固定频率工作,是这样理解吧? 那是不是对cpu的性能损失也是很大的

网友:
很多 V星,主板都有这个东西,,需要注意了

网友:
技术不错,学到很多

网友(2018-12-10):
e3 1230v2本身没集显啊 你纠结什么啊

网友:
e3v2确实没有集显,修到最后总线有短路,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也修到过一块类似的板子。我貌似没参考码卡。接小喇叭上去的,内存放不放都是报警,说明没读到内存!示波器抓波内存槽SMBUS发现问题,也是跟楼主一样的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