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某鱼上淘了一块马来西亚产的SB0350声卡,结果悲剧了

楼主(2018-09-14):
            具体故障,安装驱动后,右声道或者左声道出现杂音,类似电流咋咋的声音,同样的主板SB0610就没有,在黑苹果下SB0350正常使用,不会出现杂音。如果是兼容性问题,那么Windows 7和Windows 10系统下都出现同样的情况,还有使用ASIO驱动的时候,杂音就更严重了。重新安装驱动后,可以管一段时间,电脑重启几次,又会出现杂音了。问一下大神,是不是某个零件坏了......

网友:
这个东西修的人少吧,。。。。。。。。。。。。

网友:
声卡,从来都没有修过,也没有去研究过这个东西

网友:
我有块,扔久不用了,现在不能用了,偶尔插上能认。后来发现下面那两个1117特别热,换了也一样,不会搞了,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不搞这种东西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