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无SIM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9-14):
求助,iphone7无SIM卡是什么问题,做维修那么多年第一次自己手机坏了,我修笔记本的,IPHONE7国行,手机信号一直不好,信号不好的地方就容易出现无服务,昨天接了个电话后显示无SIM卡了,换卡重启能试的都试过了,确定主板问题,不知道哪的问题,没问维修IPHONE7的经验,有懂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
看基带可有

网友:
关于本机里边看下基带版本有没有,没有的话,估计基带电源大小射频有问题,。

网友A:
把镊子位置的两个点分开,下面点接地,上面点正常应该有1.8V电压。如果有1.8V电压还是无SIM卡,就把这个通路上的二极管拆掉即可。

网友:
我传了两张图上来了,基带版本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镊子位置的两个点分开,下面点接地,上面点正常应该有1.8V电压。如果有1.8V电压还是无SIM卡,就把这个通 ...

实测把这两个点拨开有0.4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镊子位置的两个点分开,下面点接地,上面点正常应该有1.8V电压。如果有1.8V电压还是无SIM卡,就把这个通 ...

搞定了,就是那个二极管问题:):)

网友:
后边的示波器是亮点!高端设备啊!没猜错的话是泰克MSO2024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测把这两个点拨开有0.45V左右

正常的会有1.8V电压,你的0.45V是用示波器测的吧

网友:
修股同样的故障,能拆就拆了,能短接就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会有1.8V电压,你的0.45V是用示波器测的吧

把那个二极管拆了恢复1.8V,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
二极管在哪里?背面吗?要把主板全部拆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镊子位置的两个点分开,下面点接地,上面点正常应该有1.8V电压。如果有1.8V电压还是无SIM卡,就把这个通 ...

是 DZ6900_RF 这个吗?
我也有一台IPHONE 7 有基带有串行  经常无服务。。  如果有1.8V 就拆了这个二极管 是这个二级管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