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4):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佳能眩飞910机器,开机没有报错,于是先安装驱动,打印测印页,打印机打印中报错,墨盒已空,新插入新墨盒,于是打开墨盒仓,发现色带已断开。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1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2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3

  为了想判断是色带损坏本身问题,还是机器内部塑料变型把色带挂断,于是找了一个其它机器的色带先打了一张看一下情况,更换新的色带后打印正常,但感觉测试页的字有点移位发虚。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4

  于是拆开机器检测一下内部是不是有异常,检查后无明显异常。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5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6

  于是想先把用户的色带修复,用对方的色带再测试一张,拆开色带盒找到断头,把他剪平。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7

  断头剪平后,把两边用透明胶布给粘连起来,再把不好的位置卷过去,看不到透明胶布粘贴的位置,随便卷了几下,这个后面确定不能乱卷,要卷到起始位置。连接的时候注意下面有根黑色的压棍,安装上要穿过去。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8

  以为应该OK了,插上色带一点打印,又报新错,尺寸错误。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9

  心想不应该,放置的纸是开始打印过的纸,只是色带不是开始的色带“开始用的是自己的色带”,现在是用客修好的色带,但是现在色带卷动停止到蓝色色带位置,好的那个色带显示的是白色,于是想这个机器应该是没有自动倒带或归位的功能,于是手动顶住色带两边的卡子,把色带转动倒,每一张起始的位置,有黑线分离处。

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维修 图10

  最后两个都卷成了白色,上面可以看到有黑色的起始线,于是重新开机打印测试,这下OK了照片顺利产生,不再报错,至此,佳能眩飞910打印机打印中报错色带修复故障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贾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