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报警3短1长

楼主(2018-09-14):
型号联想E73   开机报警

内存缺spd电压   主板R916损坏

网友:
             这个主板电源是不是坏的多?   我这个有好几台都是电源的事情   不过有一个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小电池去掉又好   电池上上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还没测出什么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