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30没有待机求助

楼主(2018-09-14):
X45VD3.0没有待机求助  有没有通病,还有请问一下,哪一个电感是3和5V的看不出来,谢谢

网友:
这不是有点位图么

网友A:
VGA接口那两电感,风扇口那边那个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接口那两电感,风扇口那边那个是5V

好的,谢谢了亲,没有电压到那边,还没有查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机器 建议找下点位看下具体的待机3v5v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