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61 MIH61R MB 这个主板平常遇到问题的检修

楼主(2018-09-14):
1.  这个算是Dell的erp节能电路吧 通常不触发和这里有关系 ds两极不导通这个问题我一般是测量ds有无短路  然后直接ds相连 基本可以修好百分之吧
你不想连或者是想修好  这个问题  那你要检查 rtc电路和桥供电 dpwrok这些信号  还有io的供电什么的因为这个g极就是由io控制的桥满足打击供电 rtc供电
这些 就会发个信号给io让io控制g级电压   这个电池最下边还有个门电路这个也要检查下 因为rsmrst  与这里有关
2.这个是桥供电 这个  打短路  量电压  就行很少遇到这个电压有问题  这个由358控制u33这个场馆的4脚  开启就在旁边的q43
3.vccio电压 这个二一样的没什么好修的 我就遇到过en有问题的很好修
4.vccsa电压  这个 1脚就是en  有问题的话要注意检查前面的电压 只要en供电没问题 就换芯片  这个遇到过不少 但也不多
5cpu供电  这个是我认为  最不好搞得 首先检查  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查桥的25m 有没有问题  pci-e的时钟是不是出了 在检查en这些 这个芯片好像youvboot脚
预设电压值   最重要的是要芯片的外围电路比如有没有3v 5v分压给芯片 做控制和检测用
6其他问题 上电后喇叭一直 叫 要检查rtc电路 查看跳帽是不是正常插好的   检查io 或者更换io

网友:
1  和 2
2数字上面的二个6脚小芯片,应该合成1  都是根开机有关的.

网友:
LZ精神可佳  ,台机主板好久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