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b75r开机5声报警

楼主(2018-09-14):
开机5声报警刷n个bios不行 刷这个好的

网友:
5分太多了吧

网友:
遇到好多了这种情况。。。。。。。。。。。。。。。。。。。。。

网友A:
我刚好有一个。刷了好几个BIOS里都不行。你这个试试吧。如果不行要退分哦。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有一个。刷了好几个BIOS里都不行。你这个试试吧。如果不行要退分哦。哈哈哈哈

我的是5声报警刷好了,你试试吧!希望你的也能好

网友A:
刷了还是5声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还是5声叫。。。。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系统风扇都插上,键盘鼠标也插上,重启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系统风扇都插上,键盘鼠标也插上,重启试试

和这些外设有关系吗?那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这些外设有关系吗?那再试试

都插好后重启后放一会试试,我亲自测试的好了,

网友:
  去TB买个bios吧

网友A:
TB的bios一定有用吗?兄弟,推荐一下哪个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的bios一定有用吗?兄弟,推荐一下哪个店?

TB的最起码都是信得过的,哪个都可以,TB的刷完不好 ,那就不是BIOS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