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故障板--LZ57

楼主(2018-09-17):
实地维修故障板
纬创10290  LZ57
全版照片

那到板子简单看了看,修过的痕迹还是很多的,有一片mos管都是被改上去的
首先量了一下公共点对地阻值,0,先是量了一下隔离管,没有烧的,但是有一个不太正常,S极跟G极可以连通,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装反了,量的地方是D极,怪不得,拆掉换回原位,S极跟G极不连了,但是S极对地阻值还是0,公共点仍然大短
隔离管图片。
看了下图纸,下面这张是公共点到充电芯片的两路,里面PC4003这个电容被换成了电阻,拆掉电阻,然后把公共点的精密电阻PR4004也拆掉,量电阻两端的空焊盘,适配器一端正常,公共点至电池一端短路。
图片:公共点
图片:充电芯片被换成电阻的电容
将电池一端的隔离管拆掉,测得DG极正常,但S极(接公共点)对地为0,装上mos管还是,排除适配器到公共点和电池到公共点的电路,确定为后级击穿或有问题。
图片:电池隔离管
再将充电芯片拆掉,测量仍然短路,排除充电芯片问题。
怀疑是电容损坏的原因,或者有哪里的滤波电容被换成了电阻,所以后面重点排查的地方就是电容,先拿放大镜仔细的观察每个电容,看是否有发黑,发白的,或者有没有烧毁损坏的,察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倒是发现了几个缺件的电容电阻和一个二级管的,装上后还是不行。
这样的话,就只能用笨办法了,打开电路图,搜索公共点名称,点开公共点去往的每一个地方,然后看每一路跟公共点相连的元件是否击穿。
然后将每到一路,就将滤波电容摘掉,再测公共点,仍然短路就把电容装回去。
电路图上找了大概十几个地方,到了43页,PC4308这里,摘掉这三个电容后量公共点正常了,一个个往上装,PC4310没有问题,PC4308是个坏的,料板上拆一个装上ok,然后PC4309装上后竟然又短路了!!!!再拆掉仔细看了看。。。。。emmmmmm电容下面竟然藏了根铜丝。。。。。。铜丝搞掉把电容再装上侧公共点已经ok
公共点电容坏,图片。X2
另外查短路的时候发现一个二极管装反了,看了下图纸,这个如果装反的话,适配器电压会消失(被二极管拉低为0.7V左右)
二极管装反x2
公共点已经不再大短路,查了下充电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因为适配第二个隔离管是否导通是由充电芯片控制。
图片:隔离管G
先看了下充电芯片四周,芯片周围有多个空焊盘,查图纸只有其中几个是缺件,另外的没有装,装回缺失的电容,另外缺的一个二极管PD4001,查图纸发现可以直连,拿一坨锡连起来了。之前发现的被换成电阻的电容,也从料板找了一个一样的电容换上。
图片:充电芯片,x2
公共点已经OK,接着就是待机供电(3V—5V),先量了一下3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然后看了一下芯片四周,因为有很明显的缺件痕迹,先把上面最明显的缺的电容补上,是3V的自举电容,并把图纸上显示DY(不装)的另一个电阻拆掉,简单看了一下这一路没有明显的缺件。
图片:3/5V待机x2
然后就是5V输出,自举电容电阻都在芯片下端,一看,映入眼帘的首先就是一排空焊盘,这一排的位置号有点远,刚开始没有看到,在哪里瞎找自举电容,在图纸上找到5V的自举电容,看了下位置号,在点位图里搜索这个位置号,搜倒是搜到了,但是却是在主板另一面,实物中我也没有找到反面相应位置有电容或者空焊盘,在这里废了不少时间,后来当我在芯片下端那一排空焊盘里找到自举电容的位置时,才明白过来这点位图不是很标准(其实之前就有疑惑,因为有好几个电容电阻,点位图上显示横着,但实物中是竖着的),对号入座将缺件全部补上后,量了一下电感前端到芯片相位脚正常,然后把后边的mos管都补上(这里的mos管本来基本都被拆了,被人用几个大管飞线接上去的,但是我看他飞的好像有错误,其中一个S极跟G极都连起来了,我也懒得改线,直接全部拆掉,从料板上拆了几个装上,量了一下G极到芯片正常。就准备上电试机。

图片:3/5V待机供电PWM电路上下管。

因为不缺定是否还有短路,就打算把桥那里的供电断开,查图纸找到桥供电的开启信号由两个信号提供RUNPWROKPWR_1D05V_EN,继续往下查,发现输出PWR_1D05V_EN的芯片未装,所以开启信号不是这里出来的,继续查RUNPWROK,发现其是1.5V PWMPG,通过一个“不装但直连的电阻”连接EN脚,将这个电阻所在的铜皮那里割断,就断开了开启,没有了开启,芯片不会工作,桥供电自然就不会出来了。
图片:桥供电开启来源
图片:桥供电开启来源其一
图片:桥供电开启来源其二
图片:桥供电开启实物
接上电源线,先把可调电源调5v试一下,5V接上正常,没有拉低,也没有大电流,断开开关,调19V继续试机,仍然正常,待机电压0.03左右,测35V电感后端波形正常,线性35V输出也已经ok
图片:3/5v x2
把桥供电的开启信号连接上,接电,自动触发,电流立刻0.5/0.6,大电流??吓得我赶紧关电源。
本来我是打算当成后级短路来修,刚好肖老师路过,问了一下肖老师,他告诉我说这是有供电还没有出来。
检查各路PWM供电,发现0.85V自举电容电阻都没有装,1.5V自举电阻没装,还有1.05V也就是桥供电,自举电阻也没有装。全部装上,接电测试0.120左右电流,正常。
图片:0.85VPWM自举电阻电容
图片:1.5V自举电阻
图片:桥供电自举电阻
不过现在还是自动触发,这个是由于非正常关机或者自检错误导致的自动开机,只要强制关机一下就可以了。找到开关接口,查图纸发现第4脚是触发开关,连接电阻R6808,再经过电阻R2703改名为KBC_PWRBTN_EC#送给EC
图片:开关
在电阻处接上一个开关,开关一脚接第四脚。另一脚接地。上面第二张图片里面有拍到开关,我就不再另外拍了,其实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只要在开关第四脚接一根线,需要按开关的时候把线的另一头戳螺丝孔上(地线)就行,或者直接拿镊子短接第四脚跟地线。
图片:开关接口

接电后按开关,许久没有反应,??测量电阻处电压也正常3.3V(只测了电阻下端,连接ec那边的,上端连接开关接口,我接的线就在上端),感觉有点懵,这什么情况??查开关连接ec那边,发现有一个跳线点,一端连接开关,一端接地这个是可以当成开关来用的。
图片:开关跳线点
图片:开关跳线点实物
接电,然后用镊子短接跳线点,按了几秒,,,关机了!!!这说明EC没问题,是跳线点这里到开关接口4脚中间的线出问题了,或者没有接好。拿万用表蜂鸣档测量,跳线点到开关处电阻OK,是通的,飞出来的线到接口正常,装的开关正常,这什么情况,偶然间表笔戳到电阻两端,,,万用表显示无穷大?!?!立刻上电测量电阻上端电压,,,0V0V0V!!!!!
(;′д`)ゞ ,拆掉电阻测量仍然是无穷大,(这里测量的是拆掉的电阻,不是主板上的焊盘),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再试的时候OK了,可以强制关机了。
插上内存打值卡,开机测量内存复位OK,内存时钟OKSMBUS总线波形正常,
BIOS第一脚CS#片选有下拉,说明有读BIOS(这时候是桥从BIOS读取ME,不是主BIOS,主BIOS是内存CPU都插上都OK 的时候才会读取。)
量了下各供电正常,桥返回的33M的CLK_PCI_FB正常
图片:CLK_PCI_FB
非核心电源好信号PROCPWRGD正常。
图片:非核心电源好
准备上CPU内存。
拿到CPU内存装上后,开机电流0.8、0.9左右,正常,感觉已经亮机,拿显示器接上果然已经亮了。
图片: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厉害的大神啊,,小白只有看看的份了

网友:
老司机很6的                , 实地的主板一定仔细观察 肯定会有收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