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0J 不显示 已经修复 上传资料

楼主(2018-09-14):
接到一台华硕的机器 型号是K550J  板号是X550JX  机器来时加电不显示用手电筒照屏幕感觉也没图像    板载的CPU 板载的内存   客户想让我刷个BIOS试试,我没刷。这个机器 我知道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以前碰到几次内存坏的。。直接上手把板载内存屏蔽了 插了一个外置内存。。开机 屏幕暗屏,有图像,检查主板也没有明显进水痕迹。。就把上面屏幕拆开了。。拆开发现屏线接口 跟屏接口都烧了。。我就上BGA拆一个坏屏的屏接口  换到屏上去了。。又把屏线烧了的位置断开 另外接了一个线  再开机 屏幕就不暗屏了。显示正常。。。为了判断板载内存是不是损坏了。我又把电阻还原回去了。 还是用板载内存  开机也正常 。。装系统测试  机器稳定 没有问题。机器修复。
我上传了一个我自己画的小口屏幕的针脚定义 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原机是板载内存 在图中表示是OC#2 OC#3 的电阻在上面 OC#4的电阻在下面 就是 1 1 0  这时就是板载内存加外置插槽 , 屏蔽板载内存只保留外置内存  只需要把OC3的电阻挪到下面来 变成1 0 0 就可以,就是电阻跟地相连就是0 跟3.3V相连就是1  以后有碰到的可以试试。我测试好几次了。

ASUS 屏蔽板载内存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6878-1.html

网友:
高手在民间,受教了

网友:
呵呵    板载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板载修起来就是麻烦 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