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机器进水,开机白屏 已经修复

楼主(2018-09-14):
接到一台联想Y460的机器,客户描述说的是进水了,白屏 ,自己换过屏,换过屏幕  都不行。我拆开机器上屏部分测量了一下,上屏的屏显示部分的3.3V供电没有,我测量了主板屏线接口 这个3.3V也没有  通过看图纸这个屏供电LCDVCC 是由+3V通过Q12转换过的。我测量了一下Q12第2脚 15V 没有。本来我想直接连过去的。。想到这个机器是进水的机器  我就去看进水位置   金属的是PQ88的小管子位置  这个小管子 我原来 屏蔽独立显卡都是把这个管子拿掉。通过看图纸 发现腐蚀的电阻是给PQ88第3脚供电的电阻  也是15V电压。。我把主板刮了刮。发现  下面的线路是15V通过电阻到了PQ88第3脚  同时还到了其他地方,我测量了一下  可以跟屏的LCDVCC供电转换管通。。。我就换了一个1M电阻 然后把断掉的线也连起来。。机器修好了。。。

网友:
直连一样

网友:
这才是真技术,能找到问题不直连

网友:
Y470这个机器,屏接口处确实爱出问题,还有他的保护电路

网友:
这才是真技术,能找到问题不直连 厉害

网友:
有图纸  厉害 楼主技术精湛 学习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