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一直报警,屏显正常,不进系统

楼主(2018-09-14):
早上客户送来一台G480,屏显正常,不进系统,开机先是一长声,然后无数短响。换内存,清插槽无果。上网查了一下,有说键盘的,拆了,按键清理一下,再装上好了,晕

网友:
安上镙丝又响,穿过主板的不安就好了,大概有短路

网友:
Lz试下贴纸胶布大法

网友:
螺丝打错了吧。

网友:
应该是螺丝长了  或者是主板的贴纸掉了   上上螺丝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联想的键盘不行,经常碰到。不换键盘的话,告诉他们,一阵乱拍,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