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一刀修复长虹UD42C6080ID热机后下部为图像跳动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4):
一刀修复长虹UD42C6080ID热机后下部为图像跳动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长虹UD42C6080ID

长虹UD42C6080ID热机后下部为图像跳动故障维修 图1

  故障现象:电视机热机无图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长虹UD42C6080ID机器,故障为热机后下部为图像跳动,照片要仔细看才可以看出故障,视频最明显。

长虹UD42C6080ID热机后下部为图像跳动故障维修 图2

  当我断开右边逻辑板到屏幕排线后左面图像非常好,且一直不出故障,当我断开左边排线时候右边图像就放一会整幅画面闪动。这个故障严重后电视机出现暗屏,关机再开机又可以放一会,不过机器越热出故障时间越短,确定故障在屏幕右面,故障看现象只有一带跳动,当时以为小耳朵故障,结果当我拆开屏幕傻眼了,屏幕两边都没有小耳朵,后来用原来割线经验分析居然第一刀割开,电视机修好了,至此,长虹UD42C6080ID热机后下部为图像跳动故障修复。

  我现已将割开点图片标注了,详情详见下图:

长虹UD42C6080ID热机后下部为图像跳动故障维修 图3

长虹UD42C6080ID热机后下部为图像跳动故障维修 图4

长虹UD42C6080ID热机后下部为图像跳动故障维修 图5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么牛?原理是什么?断了哪一路电压?

网友:
你是断开哪路电压呢?什么原理呀,你怎么想到断开哪里的呀。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