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32LD310-LA液晶电视有声无光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4):
LG 32LD310-LA液晶电视有声无光故障维修

  LG 32LD310-LA液晶电视有声无光,有时开机可以工作一会儿,有时候开机背光一闪即灭,有时候又可以正常工作。

  起初以为背光保护,于是想去掉,结果故障不变(将OZ9966GN的15脚对地接入10K电阻)。检查发现保护时候OZ9966引脚电压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在出故障时候按压高压板、主板、电源板有时候都可以恢复正常,看来这故障不应该是背光保护,因为背光保护后一般必须断电后才能解除保护。

  最后检查发现背光不亮的时候电源到高压板接插件一个叫M-DIM的引线没有电压,正常时候有3V左右电压。

  于是试着从5V接一个10K电阻到该脚,结果电视机故障不再出现。

  该故障有些隐蔽,由于线路不好找故障于是就这样修复该机。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样检修不太彻底,看着电源板烧的发黑,滤波电解电容不良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这机器的问题应该是高压启动信号没有导致的,应该查找启动这块

网友(2018-10-16):
应该从开机信号跳一根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