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750G上电不显

楼主(2018-09-14):
机型:ACER 3750G
板号:EIH31 REV2.1
故障现象:触发上电不显、电源灯闪亮、上电电流0.24A,反复上电
检修:板子目测修过,PCH背面有些许清洗发白, 多修机就这样。量各大供电电感,除CPU附近3个电感无电压外,其它电感电压在上电状态均有、视为正常,确认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ISL95831、量测芯片供电,开启电压有、打S_VID无任何波形、去掉芯片24PIN PROG1电阻,量3个电感有电压了,芯片正常、还原电阻。
根据HM6*时序, 查在出S_vid前一信号,H_CPUPWRGD实测为0V, 再往前查DRAM_PWRGD实测有1.5V, 判断为PCH本体坏或外界信号不正常,根据上电电流不大PCH核心发热正常,本体坏的可能性小,查图纸BIOS资料为EC和PCH共用,先刷个BIOS资料无果,打BIOS芯片1 2 5 6PIN均有波,无奈准备杀PCH,没备料,用放大镜再扫雷一遍PCH背面,发现问题,各位修友,原来还是掉件,看图不表, 机器修复。

网友:
66华硕啥时续啊 发个完整的看看

网友A:
这个掉的电阻是干啥用的呢?上面显示SPI-SO,看不懂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掉的电阻是干啥用的呢?上面显示SPI-SO,看不懂点位

去PCH的,这个电路EC和PCH共用一个BIOS

网友:
好吧,楼主眼睛够力看到掉件了。。。。。。。。。。。。。。。。。。。。。。。。。。。。

网友:
很多故意是掉件,件入水坏造成的!!前几天我修了个战神系列就是掉了个电容,开机掉电!!

网友:
                      多发点 通病啦  坏的 位置 等等

网友:
桥过来的电压 ?

网友:
先不说技术 你就光着编辑发案例这个都做的很专业 那不就更不说技术  那肯定是牛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