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2款A1466三声报警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8-09-14):
A1466 板号820-3209-A
故障:三声报警
    拆机大致测量各个主供电

只有集显电压未出理所当然的就去加焊颗粒

16颗啊四个一组一组的去加焊结果却是让人郁闷啊
只好老老实实查了。也是我运气好发现Q2820的引脚有
些许发黑,刮刮测通断发现是Q2820的5脚与R2820断开了

这里刚好是控制PM_MEM_PWRGD信号1.5V-S0 PGOOD for CPU

补了一坨锡。再次加电Q2820的6脚电压1.3V,也有跑码动作
接屏幕 果然已亮机

网友:
拆内存颗粒这玩意 肯定得等到所有条件查完了再去弄  要不然太坑了 幸好你运气好 找到问题 要不然 接着修 不知道会有啥问题

网友:
修机就是要心细哦

网友:
要是内存颗粒这东西坏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还是要仔细,不然这机器搞砸了。

网友:
这种板载内存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动内存,除非有发烫严重或短路啥的。。。前几天修过3208加焊cpu好了

网友:
供电没出,为啥要加焊颗粒,现在的板子要内存pg信号 到cpu才能出集显供电吗

网友:
搞维修,要的就是仔细,观察,,,,,,,,,,,,,

网友:
这钱赚的容易

网友(2021-06-03):
今天换了一个电池就三声  吓死了人 后来 过了一会儿就又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加热CPU就OK了,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坨锡    厉害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