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版号820-3437-B的一个电压 PP3V3_S5是哪个芯片输 ...
A1466 版号820-3437-B的一个电压 PP3V3_S5是哪个芯片输出的,求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18-09-14):
冷机这个电压就跳变,不触发,主板加热一下就不跳变了,可以正常开机,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求高手帮忙看看,谢谢了!!!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大神些,都在忙啊,抽个空帮小弟看一看,我是菜鸟

网友:
U7501->L7560-> PP3V3_S5_REG_R过检测电阻R5590改名PP3V3_S5

网友:
tps51125,熟悉不

网友:
PP3V3_S5是哪个芯片输出?这个找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天意哥,机子已经修好了,是3.3V的控制芯片不稳定,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