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14):
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无法开机

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机子进水会引起短路、漏电等,机子最好全部拆开,看下哪里有进水腐蚀的地方,有腐蚀的元器件全部拆除掉,处理好腐蚀的焊盘,更换新的元器件。

【维修过程】

  接修一台客户iphone6手机,故障描述机子进水之后,手机无法开机了,拆开机子,打了下主供电的对地阻值,偏低很多,接可调电源,漏电91mA。

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拆下主板,全部拆开屏蔽罩,在显微镜下观看进水腐蚀的地方,在显示芯片U1501、指纹升压芯片U1503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拆掉处理好焊盘。

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3

  音频功放芯片U1601也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拆掉处理好焊盘。

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4

  还有主电源U1202芯片,还有音频IC U0900拆开后,不漏电了。

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5

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把拆下的芯片,更换好的芯片焊回,还有检查一遍,有腐蚀掉的电容一并挑掉,预防之后使用中有隐患。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测试功能正常,到此,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结束!

苹果iPhone6手机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7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网友:
手工好才能修好手机

网友:
进水腐蚀没有断线 ,全部换成新的就好了 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