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86K

楼主(2018-09-14):
一块客户换下来的梅捷SY-A86K ,插电,手摸待机供电1117sa,巨烫,输入有5V,输出只有0.7v,测量,pciA14脚对地只有几欧,桥顶上的电容有些测量也只有几欧,近乎短路,请问师傅们一下,是否桥挂了?

网友:
拆网卡,拆1117,拆IO 拆完还短的话就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