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8-09-14):
cpu供电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G级电压5V(是不是偏低了),两个电压都是从电源管理芯片来,请问下是芯片有问题还是管子问题呢?

网友:
G级有电压说明有开启信号,查芯片的供电脚的电压正不正常,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
是芯片有问题还是管子问题 ??这个还需要具体去测量判断 下管G级5V 也有可能是pwm保护 (下管导通处于放电状态)

网友:
查下自举电阻电容有没有坏 测量上管击穿没有

网友:
有可能PWM芯片有问题吧,慢慢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