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洗板水和汽油哪个好使?

楼主(2018-09-14):
如题!手中有汽油,感觉清洗松香等垃圾不是很理想。上次我换好IO芯片,汽油洗好后感觉IO四周黄黄的,后来电脑城的修主板的使用洗板水刷了刷,明细亮了许多,感觉洗板水洗涤的力度很强,会是我多想心理作用吗?请大师们说说看

网友:
洗板水搞点棉花 干干净净。。。。。。。。。。。。。

网友:
我一直用酒精和牙刷,再用一块柔软的布擦干净

网友:
我也用的酒精。感觉还可以把  洗板水没用过

网友:
洗板水洗涤效果确实比汽油强,但是洗板水有腐蚀效果,气味大问题,不能用于熟料外壳 键盘等配件,但是对于进液主板的清洗效果比酒精这些强。我是洗板水+牙刷+无尘布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A:
我都是用天那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天那水

天那水和汽油差不多 我也用过

网友:
我就用的洗板水,还挺好用的。。。。。。。。。。。

网友:
洗板水效果杠杠的

网友:
我都是酒精加牙刷,效果刚刚的,,,,

网友:
洗板水+牙刷+最后 盖上纸 用牙刷在刷。 很干净。

网友:
洗板水和酒精,换着来吧,看需要,单单用洗板水很多和塑料件有关的地方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天那水

板水洗涤效果确实比汽油强,但是洗板水有腐蚀效果,气味大问题,不能用于熟料外壳 键盘等配件,但是对于进液主板的清洗效果比酒精这些强。我是洗板水+牙刷+无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