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各位这个在手机里面有什么用

楼主(2018-09-14):
(图片)

网友:
                                     震动马达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震动马达,震动马达后面一般要有软硅胶减震,不然震动有异响,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此乃震动马达,俗称振动器,鉴定完毕

网友:
振动器     我手机震动一直都是关起的   从来没用过

网友:
震动棒,女主播都喜欢放在……对不起对不起走错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