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d r2.0 3.3V待机转换芯片发烫

楼主(2018-09-14):
asus h81m-d r2.0 3.3V待机转换芯片发烫,3.3 V 烧也不见德哪里发烫,有同行修过吗?

网友:
应该是电容短大点的电容

网友:
如果没进水灰不多可以量一下桥或者网卡

网友:
就是5v转3.3v那个小三角,1117s发烫,一般都是,不过华硕不知是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