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电源灯不亮 不开机 二修一堆坏件

楼主(2018-09-14):
A1466 2013款 版号:820-00165a  cpu:i5-5250u
同行拿过来的,电源灯不亮,接电源电流0.02A,估计又捡便宜电容坏,拆机发现有被拆过,不过看起来主板没大修过,心想便宜没得捡呢,量下公共点保险F7140居然没挂,公共点也没短路,再量下各大电感,发现5v电感短路,取下L7520 5v电感测量后级短路,上电烧,电容C4696发烫

拆掉测量阻值60多Ω,继续烧到U8010发烫

拆掉阻值130继续烧U8005又挂呢

阻值回到350Ω电压调到5v电流0.08A,感觉应该差不多呢,量下3.3v的电感有370Ω,应该正常呢,接电待机0.01A,电源灯还是不亮,测量3.4v有呢,公共点没电压,进一步测量发现Q7180双mos管的上管由充电芯片第一脚控制有13v的电压,下管的控制isl6259的26脚没电压,经过测量充电芯片的第3脚ACIN只有1.8v电压,经过计算应该是3.9v电压

测量电阻发现46.4k的电阻只有16k,130k的有98k

找料板拆两个电阻过来换上,acin正常呢,公共点8.5v电压正常呢,电流上到0.25A除呢cpu供电其他电感电压都出来呢,找料板补回拆掉的坏件,电流还是停在0.26A不跳变,cpu供电没有出来,测量cpu供电芯片第一脚CPU_VR_EN没电压,测量总PG,ALL_SYS_PWRGD电压为0,个大电感电压都出来呢,应该是有其中一个给拉低呢吧,找图纸发现

ALL_SYS_PWRGD是由DDRREG_PGOOD,P1V05S0_PGOOD,P5VS4RS3_PGOOD,P1V8S3_PGOOD,PM_SLP_S3_BUF_L五个PG都正常产生的,先拆呢R8168后u7400的第20脚PG有1.6v,又拆呢R8164后tps51916的20脚也是1.5v电压,下一个拆呢R8168后也正常当拆到R8167时另一端PM_SLP_S3_BUF_L居然有4.2v电压

拆掉门电路芯片u8010一样,这样就好办呢P1V05S0_EN,P3V3S0_EN,P5VS0_EN三个其中一个有问题,拆到P5VS0_EN时正常呢,一路追查到u8080罪魁祸首,拆掉换上总PG还是0v到这里、只剩下R8166呢,拆掉另一端也是1.6v电压,既然产生的都正常,应该是ALL_SYS_PWRGD去到的地方有问题,一路一路来,首先是u8160是空件,没有装芯片的略过,在到两个门电路u1950和u1930,拆掉u1950一样效果,拆掉u1930ALL_SYS_PWRGD正常呢变成3.3v,测量cpu供电芯片u7200第一脚CPU_VR_EN已经有1.05v电压,cpu供电不出来,换个芯片电流0.28Acpu供电出来呢,不跑码,u1930装上电流0.6几道0.5几跳变看起来ok呢,接屏幕暗屏,已经完全被他征服呢,测量L7701电压8.4V 升压没到,换掉u7701背光升压芯片

屏幕亮呢接硬盘看到win10画面放心呢

在来张功臣照(快拆光的料板)

总结:坏这么多芯片,大家都懂,毕竟苹果的板坏一个两个芯片还能接受,像这样的坏一堆芯片的不是人为的都难,估计也是拿去维修嫌贵或者遇到专业破坏团把把10多v的电压通到5v上去验证呢下苹果的主板保护能力也不强吧。

A1466不开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这样的也能完全修好,高手

网友A:
这一步步推得很紧骤,坏件比较多,能修好是大神

网友:
坏件这么多,还能修好,不错,学习了!

网友:
理论知识很强,查得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
有理论就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
这板坏这么多元件确实是罕见啊!!!

网友:
楼主厉害,烧这么多芯片都搞定了,收不少米米l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步步推得很紧骤,坏件比较多,能修好是大神

请问迅芯大神在广州哪的

网友:
能收多少钱啊   坏这么多件

网友:
思路分析清楚,还有一样的料板,给力。低电压电路,给了一个高电压,然后挂了这么多的芯片,真是坑啊,幸亏cpu没挂。

网友:
u没坏算你不错了,要把u挂了

网友:
楼主好耐心,这样的坏一堆芯片的一般我们这小地方就不搞了,总不能老是订芯片让客户等吧

网友:
这板坏这么多元件确实是罕见啊

网友:
坏件比较多,能修好是大神,幸亏cpu没挂。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呀

网友:
很好的经验,楼主技术很好理论知识很高

网友:
理论功底深厚 佩服 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
这个厉害了,真的佩服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