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楼主:
商城
手机维修论坛
求救 华为al10手机无信号 重新焊接功放修复 但是
[华为手机维修]
求救 华为al10手机无信号 重新焊接功放修复 但是

网友(2018-09-14):
上4g 打电话什么都可以了就是别人打电话打不进来 嘟两下就挂了 提示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忙 什么情况 要换功放吗难道
手机

网友:
特么的 电话被拦截了 我是不是傻了

网友:
哈哈哈,闹心了半天,发现只是犯了个低级错误

网友:
应该是手机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哈哈哈,闹心了半天,发现只是犯了个低级错误111111111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