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40报警7声

楼主(2018-09-14):
今天维修到一块戴尔M4040主板   板号为10265-1      AMD平台   半载APU 独立显卡
        机器开机报警七声    通常戴尔7声报警为桥的问题     干完桥结果没有变化    还是7声报警
                 论坛看到有人说电感开路    于是找到那颗电感   换了依旧还是一样问题啊
                         于是报这换板子的心态    心想最后刷下bios    还不行就不搞了      结果奇迹出现了
                                    机器亮了           如果大家遇到这个问题      不防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排除BIOS,再干桥,桥干完,板子就不稳定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都是桥

网友:
              7声 刷BIOS好的 还没遇到过  张见识了

网友:
我遇到过由于网卡芯片坏了,拉低复位信号。  照常响七声

网友:
先排除BIOS,再干桥,桥干完,板子就不稳定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 怎么样也要先刷BIOS了  我修板子做桥都是等到没有其他问题了 条件查完了 最后才做的 做桥毕竟对板子有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