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E47L 板号11310-1集显和cpu的玻璃封装DRMOS管容易坏,以及该管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8-09-14):
这种机器最常见的故障有2种:
1、0.9A或1.2A掉电——集显玻璃管坏;
2、待机0.05不触发(不装cpu可以触发,正常待机0.002左右)和待机0.3左右定住——cpu供电短路或缺cpu供电。

重点解析故障2——如何测量这种玻璃封装的DRMOS管好坏呢?
个人摸索了下,装上/拆掉DRMOS玻璃管后,重要脚位对地阻值如下:

通过上面实测数据,黑表笔定住5V供电,红表笔定住该相供电的大电感,可以类比理解为测普通cpu供电上管的GD级。
此机未换cpu供电部分的玻璃封装的DRMOS时,红黑表笔分别实测2相供电的5V到各自电感,值为0,换了新玻璃管是129的值。不幸的是机器cpu也坏了,所以遇到故障2的,报价要注意cpu。遇到故障一的,捡钱了,吹掉集显玻璃管就ok。

如果上面方法还测不出来好坏,比如风枪吹坏的,或软击穿的,只能一个个拆了。

小技巧:
1、担心风枪吹死芯片,可以试试从板子背面吹,我习惯380度背面吹,锡珠融化不超过2分钟,看着芯片下沉大概4s左右停止,基本都ok。
2、吹好芯片后触发后电流0.3还不出cpu供电的,凭感觉,吹哪个芯片用的时间长一些,优先拆那个。
就这样……

补充内容 (2018-10-13 10:56):
别买翻新的玻璃芯片,翻新的大部分是坏的,焊盘那一面明显发黄,玻璃晶体面会有1到2个小小的缺角,仔细看就看到了。

补充内容 (2019-5-21 12:50):
风枪正面吹320度不融化,380度容易死,自己根据板子散热和风枪温度,自己把握

网友:
好技巧啊,小的原件会掉吗

网友A:
楼主你这太坑了吧  我想说的是你的标题都搞错了   是E49A和E49L的机器   CPU供电晶体管和集显的晶体管容易坏

网友:
玻璃管都是比般难搞的,特别不喜欢着种芯片。。。。。。。。。。。。。。。。。。。。。。。。。。。。。。。。。。。。。。。。。。。。。。。。。。。。。。。。。。。。。。。。。。

网友:
碰到过 难搞的要死 。。。。。。。。。。。。。。。。

网友:
好厉害,好贴,好好的学习现在就是工作

网友:
楼主大大好人啊  以后遇到就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太坑了吧  我想说的是你的标题都搞错了   是E49A和E49L的机器   CPU供电晶体管和集显的晶体管容易 ...

哈哈,我去改改标题,谢谢提醒

网友B:
感谢,学习了,从背面拆安全一点。遇到底部小零件的不好办了吧~~~~~~~~~~~~~~

网友:
值得 学习  好好收藏 如果没有维修经验  那就难修了

网友:
您的看图软件不错,列的清清楚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学习了,从背面拆安全一点。遇到底部小零件的不好办了吧~~~~~~~~~~~~~~

没事的,风枪正常用,多摆动风口,不会有事的,我最高400度,也没见那个电容掉下来

网友:
这倒是的风枪不能一个劲的对着一个地方吹。来回摆动就没事。

网友:
好贴,好好的学习现在就是工作

网友C:
问题是 玻璃管本身难搞 而且玻璃管还买不到新的 都是拆机的 好坏都只有去试  这就很麻烦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也就在苹果上修过升压芯片,在SONY加焊过。真没有直接测试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我觉得就没必要修了,你看看其他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 玻璃管本身难搞 而且玻璃管还买不到新的 都是拆机的 好坏都只有去试  这就很麻烦了

可以买到新的,新的和旧的,我曾经对比过,旧的,焊盘那一面,明显发黄。新的焊盘那一面稍白。而且旧的,玻璃晶体,一般会有1到2个缺角,很小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