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显示器,升压只有38V

楼主(2018-09-15):
东芝显示器,升压芯片也坏 OB3363QP,升压管坏,电阻坏两个,换了,升压只有38V,不亮,电源24V,板上灯管口标350W  75V,这电压没升上?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改个高压进去省事,你那样成本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改个高压进去省事,你那样成本都差不多了

去掉升压芯片,电压还是38V慢慢到24V,升板不用那么高电压。

网友:
一个恒流板也就10元,现在一般修到高压板或恒流板,就修点简单的故障,复杂点的,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