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32PHF5050/T3开机显示系统操作失败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5):
飞利浦32PHF5050/T3开机显示系统操作失败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飞利浦32PHF5050/T3

飞利浦32PHF5050/T3开机显示系统操作失败故障维修 图1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系统操作失败

维修方法/过程:

  看到显示系统操作失败,心想应该刷机就可以解决,满怀信心地从TB买了一个刷机数据,复制到U盘,插到USB2接口,按住音量+不放开机。本以为检修结束。意外还是发生了,和原来故障一样,没办法,只有拆机检查了,经检查发现故障是由于频道+按键漏电所为,换后检修结束。

飞利浦32PHF5050/T3开机显示系统操作失败故障维修 图2

飞利浦32PHF5050/T3开机显示系统操作失败故障维修 图3

飞利浦32PHF5050/T3开机显示系统操作失败故障维修 图4

飞利浦32PHF5050/T3开机显示系统操作失败故障维修 图5

飞利浦32PHF5050/T3开机显示系统操作失败故障维修 图6

飞利浦6A628代工KTC升级方法: 飞利浦6A628代工KTC升级方法.rar (530 Bytes, 下载次数: 18)

网友:
你检查的挺仔细的

网友:
你检查的挺仔细的,谢谢分享

网友(2018-12-21):
我有台50寸的,开机无背光,能看到画面!不加载负载,电源板LED+电源反复跳!!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如果不是你说出来,我真不知道按键和系统失败有关联。

网友:
你检查的挺仔细的,谢谢分享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如果不是你说出来,我真不知道按键和系统失败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