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看待苹果 2018 年推出的 iPhone XR?配置和性能如何?

楼主(2018-09-15):
自 iPhone 5c 后,苹果再推出定价相对低的新 iPhone 型号是让用户一直盼望的事情,现在 iPhone XR,搭载 6.1 英寸 LCD 面板的单相机,是否符合预期。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本问题已收录至新闻专题 >> 苹果发布史上最大、最贵 iPhone,还能双卡双待了 更多关于「Apple 特别活动(2018 年 9 月)」的相关内容可关注讨论。

网友:
借此题分析一下iPhone XR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分辨率。
【更新3】对于“想看iPhone XR配置和性能的知友在我的回答里找不到答案”表示很抱歉,所以加一句吧:A12带828p,性能续航强无敌;屏幕不比iPhone 8(4.7)差;定位取代iPhone 8(但AC+的价钱与8 Plus一致);砍3D Touch很可惜。更多关于配置和性能请看本问题下其他回答。
【更新2】加个表格

推荐看完全文再回来看表。
可以看到当年Plus的分辨率设计兼顾了字要更细腻(48/42对比32)、字要大一些、每行字数还多一些的需求。
另外XR确实只能填在表格里的那个位置。
【更新】要不归纳一下重点吧。
①6 Plus以来的Plus机型,截图分辨率为1242p,与Xs Max一致,PPI 458,但投影到1080p屏幕上缩水为401;
②为减轻碎片化,方便开发者适配,目前4.7寸及以上的机型(大概)只有四种横向分辨率可选,即458PPI的5.5寸(16:9)/6.5寸(刘海屏)、458PPI的5.8寸(刘海屏)、326PPI的6.1寸(刘海屏)和326PPI的4.7寸(16:9),原因见正文;
③目前的结果是:(打比方)6.1的同号字与4.7大小一样,但每行字数与5.5相同;
④注意本文不是给XR的高价格、低分辨率、低PPI洗地,本文讨论的都是数字游戏,这些黑点确实是黑点。
【以下为正文】
当年6 Plus出来时很多人就发现6P截图分辨率不是1080p,而是1242p(没错跟昨晚发布的Xs Max一样)。
当时就有开发者科普过,iOS的屏幕适配有“点”这个概念。
初代iPhone到3GS为320p,后来4到5S为640p,为了便于适配,后者采用2x渲染,因此横向仍是320点,每个点的大小与初代一致。再后来的6到8的4.7英寸750p,仍是2x渲染,横向375点,每个点的大小仍与初代一致。
而6P不一样,我脑补苹果对大屏iPhone的屏幕提出了以下需求:
1、大屏的点比4.7寸的点更精细(便于适配取整为3x);
2、大屏的点比4.7寸的点大一些(可理解为相同字号的字在Plus上看着大一些);
3、大屏每行能显示更多的点(不仅每个字要更大,每行显示的字数也要更多);
4、大屏想做5.5寸。
大概是有这么个多目标优化问题,最终苹果给出的解是3x渲染,每个点比4.7寸上的点确实大了一些,每行414点。美中不足是可能为了省钱/省电,投影到屏幕上只有1080p(可是还是渲染了1242p啊,心疼A8+1G内存的6P)。
至此在iPhone上有两种物理尺寸的点,小一些的1x/2x点和大一些的3x点,相同倍数的“点”PPI相同。为了便于适配,苹果可能不打算出第三种物理尺寸的点,甚至不想改变新机型的横向点数。
2x点、3x点、375点/行,414点/行,可以得到四种搭配。
2x点+375点/行,就是4.7寸750p iPhone,326PPI。
3x点+414点/行,就是6.5寸1242p的iPhone Xs Max,458PPI。
3x点+414点/行,投影到1080p,就是5.5寸1080p iPhone Plus,458PPI缩水成401PPI。
3x点+375点/行,就是5.8寸1125p iPhone X,458PPI。(因为3x点比2x点大一些,因此同样宽375点,iPhone X比4.7寸iPhone要宽一些)
2x点+414点/行,就是6.1寸的iPhone XR,326PPI。
可以这么理解,4.7寸750p和5.5/6.5寸1242p是两个基准屏幕。把后者横向点数砍到前者水平,就是5.8寸iPhone X;把前者横向点数加到后者水平,就是iPhone XR。
只要采用2x点,iPhone XR的PPI就注定只能是326了,无解。
那么采用3x点行不行呢?那尺寸只能是6.5和5.8,跟两款OLED一致了。如果做6.5可能更大更重,如果做5.8边框看起来会更宽……于是只好选了2x点+414点/行的6.1英寸。
当然以上都是脑补,可能苹果就是为了省钱。

有理由猜测,为了减轻碎片化、便于开发者适配,苹果远在2014年就计划好了三四年后OLED手机的屏幕规格,让Plus系列打前哨站并人为削弱分辨率,避免了同PPI的LCD比OLED更精细的问题(滑稽)。

网友:
一、屏幕及显示效果
绝大多数人都会忽视,这三台新iPhone都是120hz的触控采样率(不是刷新率),从去年iPhone X开始流行滑动手势操作以来,比较过iPhone X和其他“全面屏”安卓手机手势的人就会发现,iPhone X的手势要流畅得多,这就是因为触控采样率。国内唯一有意识跟进的就是魅族,魅族16th的触控采样率达到了100hz。
iPhone XR这块屏幕除了阉了3D touch之外,我觉得没什么可指摘的。6英寸屏幕加326的ppi绝对是能用的,9.7和10.5英寸的iPad pro都是264的ppi,当然,手机使用距离较近,精细度会有差距,但绝对不会垃圾到1080p Pentile排列的amoled屏幕那种锯齿水平。
除了ppi之外,XR和XS系列在显示效果上还是有明显差距的,虽然都支持杜比视界和hdr 10,但XR并不支持高动态范围显示:

个人推测阉割3D touch应该不是成本问题,而是lcd屏幕做到四边等宽(当然还是跑马了。。。)没办法加入压力感应的触控层了,不过还是令人失望的阉割。

二、机身
首先是三维和重量:
IPhone XS系列:

IPhone XR:

从官图参数可以看出, XR比两款XS都要厚(显然是lcd的缘故),比6.8英寸的XS Max轻、比XS重,比XS宽、比XS Max窄一点点,重量上略轻于XS Max。这么看,XR的三维和重量的确乏善可乘,如果和华为三星的旗舰机相比也没啥优势,但一对比上一代iPhone 8p,优势就太明显了:

XR对比iPhone 8p屏占比提升巨大,机身也窄不少,重量也轻了点,可见握持感和单手操作会强很多。
其次是材质
不同于XS系列的不锈钢边框(中框),XR用的是铝合金边框(中框?),和iPhone 8p是一样的。我不会说各有千秋这种屁话,不锈钢中框的强度和耐腐蚀能力远强于铝合金,在这里我认为很多跟风带节奏的kol和网友都应该向雷军和小米4道歉。

三:音频
在发布会上,苹果狠狠吹了一把XS系列的外放,在官网上,XS系列和XR在音频能力上的描述是不一样的(XS系列明确写有“更宽广的立体声播放”),可见有明显差距:

内放能力不知道,按照苹果的惯例,应该差别不大。

四、影像系统
拍照方面,XR和XS系列的主摄像头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借助npu和算法,XR也能拍出人像虚化的照片,区别在于少了两个光效模式(舞台光和单色舞台光),还有就是变焦能力弱不少(单摄嘛)。
视频拍摄的差别也在于变焦。
看了经过三代双摄,苹果的双摄系统还是各自为战,没有共同发挥作用改善画质,这有些令人失望。
不过从发布会来看,这次拍照最大的亮点在于新的hdr算法,也就是所谓的smart hdr
老实说算法的确是非常考验手机厂商影像团队对于摄影的理解,尤其是审美偏好,比如每次苹果发布会讲人像摄影,总是强调画质有多好,巴不得每个雀斑每个褶子都拍的一清二楚,这对一些中国消费者来说简直就是负面功能。。。
还有最近流行的ai摄影,草更绿天更蓝,夕阳红似火,这倒是非常直观,但是有些时候所谓ai模式反而起到反作用,比如阴天拍成大晴天这就很蛋疼(打个比方而已)。
hdr算法也是,像玩机圈一直推崇的谷歌相机拯救xx系列,就是强大的hdr算法对拍照能力的加成。但其实高动态范围也不是万金油,毕竟摄影是一种表达方式,像一些明暗对比强烈的场景,hdr效果反而影响美感,比如最近几部三星旗舰机,就被许多人诟病hdr效果太过了,导致画面变得“很平”。
我一向不看厂商样张,因为他们一般都是职业摄影师拍的,而且会自己打光,这就很不符合一般人的使用场景,不过现在也没有真机在手,只能就官方给的样张扯扯淡了:

首先,上面这两张都是在官网截的图,画质就看不到了,但很明显,苹果hdr的思路并不是粗暴的拉阴影压高光,而是注重明暗对比,当然,按照宣传的话来说,是让高光和阴影的细节更丰富。
关注手机测评,或者看过dxomark iphone手机拍照测试报告的知友应该知道,之前的iPhone手机高光非常容易过曝,尤其是白天的天空和夜晚的灯光场景,大概这一次有所改善?不知道,等真机上手玩过之后再说吧。。。

五、soc性能
A12秒天秒地,ARM之光了解一下。另外,看发布会游戏演示,随着soc算力增强,ar效果也强了不少。

总结:iPhone XR很明显是iPhone XS系列的全面阉割版(显示,音频,拍照),但这种阉割又是那种仔细想一下好像又没什么太大差别不是不能忍的阉割,最值得诟病的就是没了3d touch不能忍。。。总体来说这是一台值得购买的iPhone,lcd屏幕还能有效避免oled屏幕pwm调光带来的疲劳和视力损伤(笑),lcd神教加苹果忠实用户就买买买吧。。。
今年几台iPhone对我个人来说实在没啥吸引力,ar好玩是好玩,但一想到耗电量又兴趣索然了,而且国内又没得小精灵抓,去年iPhone X双层主板对散热有不小影响,不知道今年新iPhone发热控制如何,唉,还是觉得好无聊了。
还是千奇百怪奇形怪状的安卓手机有意思。
还是买台索半斤好了。。。

ps:感谢评论区提醒,更正一个错误。关于音频,XS和XR都是支持更宽广的立体声播放效果,但是中国(大陆)apple官网在xr的技术规格上却漏写了(如我文章里截图所示),导致我也被误导,认为XR并不支持,其实是支持的,香港(中国)apple官网有明确标注:

在影片播放上和中国(大陆)描述一致,XS支持高动态范围播放,XR并没有表示支持。
不过我被这么一搞,还是不太放心,于是翻墙去美国apple官网看了一下,这两个地方的表述和香港(中国)apple官网是一致的,应该没有问题。
apple中国这也太不严谨了,官网上新iphone的技术规格都会漏写,我对苹果的好感大减。

网友:
五年前的iPhone 5C证明了低一档配置却维持了中高端价格的产品并没有被市场认可,于是库克在五年之后的今天又提出了one more iPhone:XR

更低分辨率的LCD屏幕,去掉了3D touch的触控层,单摄像头等等配置似乎都让我们觉得这是一款5C再现,然而A12的芯片加持和没有缩水的Face ID却让我们觉得这款产品似乎也没有差到哪里去。
在发布会之后为了防止产品线的冲突,苹果史无前例的下架了仅上市一年的iPhone X,却又推出了定价没多少差距,配置也仅仅稍逊一筹的XR。如果说XS系列的设计让我们看不清苹果对未来产品的设计规划,那么XR的推出是真的让我看不懂苹果对当下市场的目标和追求了。
这样一款产品注定会切分掉XS的部分市场,也会让原本希望无脑购买新产品的果粉们多了一个犹豫不决的选项。

【总结】
一款手表,三款手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令人失望的苹果发布会

看不懂苹果对当下目标市场的把握,也看不透苹果对未来产品的设计思路。
依然抠门的配件,原地踏步的外观和功能,常规的S系列升级,缺席的突破。
如果说过去我们还能安慰自己“唯一的不同,是处处都不同”,那么在彻底告别了老款16:9机型系列的当下,我们却并未在这个all in的全面屏上看到过去一年里究竟有多少创新。
也许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对苹果这一个智能手机时代的绝对领头羊寄予过高的期待,所以在一次没有突破的常规升级的发布会后就会有巨大的茫然和失落。
我们理解一个市值万亿的公司有太多的要素需要照顾和考虑,但我们同样怀念那曾经无数次带给了熬夜的我们无限惊喜的,一次又一次的
one more thing

网友:
iPhoneXR太难买了,试了好多次,到付款的时候总显示余额不足,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

网友:
9 月除了是「开学季」,同时也是苹果的新品发布月。就在刚刚,苹果在秋季发布会上发布了盛传已久的 iPhone XR,和之前被网友们曝光的谍照一样,该机有着多种机身配色、6.1 英寸 LCD 屏幕…

iPhone XR 可谓是一款「有着 iPhone 8 设计的 iPhone X」,因为它有着 iPhone X 一样的刘海屏,同时也有 iPhone 8 的玻璃机身。
但和稍早发布的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不同的是,该机有着白、黑、蓝、黄、红、珊瑚色 6 种配色可选,并且后置摄像头也保持着单摄配置。

该机配备一块 6.1 英寸的 Liquid Retina 显示屏,菲力普 · 席勒将其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 LCD 屏幕」。在顶部的「刘海」处,苹果为其配置了一组 Face ID 元件和 700 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以及还有担当立体扬声器的听筒。

和 iPhone Xs 系列一样,iPhone XR 搭载了苹果最新的 A12 「仿生」处理器,而得益于新处理在功耗上的优化,iPhone XR 在续航时长方面得以显著延长。
按照苹果给出的对比数据,iPhone XR 在续航性能比 iPhone 8 Plus 还要更强,显然这是大体积机身、大电池和硬件升级的「功劳」了。

尽管 iPhone XR 采用了单摄设计,但它在相机硬件方面的配置其实也不差。最直观的像素数值达到了 1200 万,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样也支持 Smart HDR 功能调整光圈大小,能实现更好的背景虚化。

值得一提的是,iPhone XR 除了拥有 6 种机身配色外,还能支持 IP67 级别的防水防尘。而在网络支持方面,该机同样也支持双卡双待,以及还有无线充电技术。

最后我们不忘来回顾下售价,iPhone XR 将于 10 月 19 日在苹果官网开启预售,售价分别为 6499 / 6999 / 7899 元(64 / 128 / 256GB),10 月 26 日正式首发。
新机上手,戳视频观看哦。

iPhone XR 真机上手
https://www.zhihu.com/video/1023462522313068544

网友:
XR两个核心
1,A12处理器(三台机器里面最强性能)
2,face ID和全面屏(主流的设计跟上来)

少了其一,这台机器就难卖
年年唱衰苹果,到时候发售排队真香一条街

引用另一个答案....

我来讲讲 XR

毕竟像我这样买车只买丐版的人,也没注意过XS XSM。
大家都觉得创新不足,我同意,但是并不影响我买XR,给夫人的6S换代用是买XR的主要原因
官网截图,分别是夫人自用6s,我自用8,和准备购买的XR
——————————————-
看评论不由自主想写一些题外话
好多吐槽我手机比夫人的好,先讲讲情况,当时6s上市就给夫人买了,我还在用HTC one,后来朋友把一个二手5s给我,然后顺利被苹果套牢,一直把5s用到8上市,5s太卡,我看8性能挺好也便宜,就上市9折买了8。夫人当时还在用6s的,我提出跟她换8,她觉得意义不大啊,她的目标只有X,或者这一代(也就是昨晚发布的)

——————————————
XR把所有颜色的边框都变成黑色了,所以虽然亮屏边框被吐槽,但是“息屏美学”不再是黑色独有

要知道iPhone深空灰价格比其他颜色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独有“息屏美学”
从官网上看和实物图上看,边框与8比貌似多了点,具体还得等科技KOL,给出客观数据

XR和Xs

XR手握实物图

8手握实物图

但是价格呢,比999刀的X便宜了300刀,也从8388变成了6499,便宜了差不多1900块

获得升级体验如下

左1是6s,中间X,右边XR

对于6s来讲,体验是飞跃性的提升,A9直升A12,飞度直升GTR!对于前代X来说,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内核,XR会成为一台钢炮机。
发动机升级了,屏幕降级了。妥妥的大马拉小车,用起来绝对爽的飞起!

大概也是LCD世界最好一块屏幕了

跟8比,ppi没提升,但是显示面积增加了,关键全面屏,好歹跟得上时代了

从用6s的经验来看,8的LCD屏幕比6s强很多,虽然当时看6s的时候,也有这样惊讶的感觉,同样LCD屏幕为啥苹果家那么优秀。
那么XR的屏幕应该在8之上进一步提升。
朋友的iphone X我也短暂用过,最惊艳的就是face ID,在开车看手机的微信,短信的时候简直无敌的存在。8已经是touch id的巅峰,但是依然老是会解锁不了,边开车边看手机信息,非常担心,单手调整touch id,想再次解锁,同时眼睛还得看路,一次一次的失败,分分钟想把手机扔了,这种感觉各位都懂。但是X的 face ID简直是神迹,拿起手机,FACE id已经解锁,然后直接看信息,这么一个场景。
OK,现在 XR加上了,完美!
(开车看手机是不安全行为!只想描述一下场景)
再说边框
但是iPhone最核心的竞争力从来都不是硬件。如果没有IOS,那么肥的边框放在安卓世界真的会分分钟喷到原地爆炸
还有3D touch,说句心里话它真的成功吗?发布3年有余了吧,貌似没啥影响力,场景真鸡局限,反正从没见过夫人用过3d touch,我用的场景也极少(付钱和扫码上公交)砍就砍吧,我真的不介意,跟大灯清洗一下,鸡肋功能(了解一下清洗和氙气真不是必选组合)

对了加入了物理双卡,早就想尝试了,一个手机工作一个手机生活了,(国内的狼性文化环境,让你没法工作生活同一个号)

看完大家那么多喷XR的,我就放心了,我去买。
手中的8虽然不美了,设计跟不上时代了,但是作为一个智能手机,性能上没有槽点,非常好用,就等2020年苹果给我出替换产品了

网友:
XR号称今年最便宜的iphone——香吗?

外形方面,iPhone Xr的设计和iPhone X保持一致,依然是刘海屏设计,不同的是把OLED屏幕更换为LCD屏幕,来节省成本,支持IP67防水防尘,拥有六种颜色可选。

配置方面,iPhone Xr同样搭载A12处理器,采用6.1英寸1792×828分辨率屏幕(140万色),官方成为之Liquid视网膜屏,ppi为326。

需要说明的是,iPhone Xr砍掉了3D Touch功能,但苹果加入了全新的触觉反馈功能,当用户按压屏幕时,同样能够感觉到来自机身的震动反馈。

拍照方面,后置摄像头为1200万像素,像素尺寸为1.4微米,应该就是iPhone Xs上那颗主摄。
续航据说比iphoneplus多出一小时三十分钟
价格方面  iPhone Xr:64G:6499RMB 128G:6999RMB 256G:7899RMB
把iPhone Xr和iPhone XS联系起来
iPhone Xr不支持3Dtouch,iPhone XS不支持双卡双待
想全都要,只能买最贵的xs max
有种强迫果粉消费的意味
LCD屏、不支持3Dtouch、3G运行内存,亮点只剩下那颗A12以及多重可供选择的配色。
然而最低6499的售价真的值得购买吗?
今年苹果直接放弃了4000—6000这个档位
大概是迫于在全球销量减少
只能提高利润来支撑已经高到惊人的股价
相比全都有的iPhone Xs max,阉割版的iPhone Xr并不出色,甚至除去那颗A12全方位被他的上代产品iPhone X吊打。
那么这部廉价版真的值得购买吗?
这是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了,我个人的建议是跨入今年iPhone 的大门,资金足够的朋友别犹豫了直接购买顶配版max就行了。
至于这部iPhone Xr,双卡双待是亮点没错,只可惜这是iPhone的亮点而不是基于整个手机市场的亮点,iPhone Xr在6000—8000的档位没什么太大吸引力,更能打的手机太多了,不说摁在地下摩擦,就是三星的前代产品S8都不遑多让,当然如果iPhone Xr的后续价格能维持在5000档位也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三部新iPhone,考虑价格及三版本性能差异,今年的新品似乎挺让人失望的。
曾经靠设计和黑科技著称的iPhone,好像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模样。
香吗?
我觉得不行。
余大嘴开始了

华为和苹果并肩站在“7nm芯球”
给出的数据看麒麟980各方面强国骁龙845大概40%左右吧(cpu37%,gpu据说Turbo加持后把骁龙845甩的没影了)并且2超大2大4小的架构及多核智能调度让980更省电,运行效率更高。
苹果A12,相比A11运行速度更快、能效更高(两个性能大核心提速15%、降功耗40%,四个能效小核心功耗降低最多50%)。
从综合性能判断,苹果A12和麒麟980各有优势,A12单核性能强势,同时一定程度上补全AI短板;麒麟980,AI性能领先优势也在进一步扩大。
10月16麒麟980首发旗舰Mate 20
结合9月5日华为麒麟980上海沟通会来看,Mate 20系列在性能、AI人工智能、拍照、续航、通信以及安全六大方面将取得飞跃。

Mate 20系列要跟新款iPhone的对决了
如果真的如余大嘴吹的那样不仅有麒麟980加持,还有多项突破和提升,那真的稳了。
希望余大嘴不是又吹了个牛逼。
提前吃个瓜吧,希望可以继续快乐下去。

网友:
按照过往两年的形式,手机上市一个月左右价格随意就会产生松动到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此时价格就会趋于稳定。所以xr的价格肯定会跌破6000,而上市如此之晚说明这个手机也并不是苹果的销售重心,产能分配不大,也就是说并不是大家期待的所谓“走量款”。
②虽然大家吐槽的很厉害,但是我觉得XsMax会卖的很好的,毕竟其定位外形以及近乎离谱的售价很符合国人的消费心理啊,双卡大屏又给了很多刚性需求的人一个换机的完美理由。
③买手机就不是一件理性的事,无论你用多少条件来证明买一台华为是更明智的选择,人们依然会对apple趋之若鹜,事实上也没人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人均收入只有发达国家几分之一的国人竟然是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

apple虽然在挤牙膏,但是核心技术依然是领先的,处理器和faceid还有ios是其核心竞争力,每年都在说most advanced smartphone, most durable glass ever, most powerful chips, the best smartphone ever...而你就是无法吐槽人家吹牛逼,对手也确实不敢在这些方面硬杠走走偏锋了。实力确实强大。

网友:
不念参数,只写评价。

截至现在,这个问题下面已经有1733个回答了,随着知乎广大吃瓜群众下班下课回到住所,这个数字还会快速增加。大家对新iPhone评价无非是这个等式:贵+没创新=垃圾。

这次apple真的贵吗?从绝对价格来说是的,抛开那些各种限量版不算,xs max的价格已经超出了市面上所有量产版手机的价格了,xs的价格也维持了原价,只有三星的note系列与之持平,不能不说是地表最贵。在发布会之前,市场的预测是xr、xs和xs max分别对标上一代的8、8p和x,然而价格一出,大家的心理预期完全被打破了,网上骂声一片。xr被骂的最惨,就是因为发布之前就被扣上了“廉价版iPhone”的帽子,大家是iPhone 5c的定位,看完配置报价格之前都准备喊真香呢,6499,仿佛是一桶冰水从天而降。价格方面,真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这次apple真的没创新吗?A12 Bionic, cpu 提高15%,gpu竟然提高50%,最近很膨胀的抢了7nm芯片ppt“首发”但出货却更晚的某厂turbo到冒烟也赶不上,高通的855半年之后才出货,看参数也是赶不上,新一代默秒全soc就此诞生。

相机方面,新的hdr和单摄人像算法绝对是很大的创新了。手机因为感光元件比相机小太多,单张照片的动态范围和相机相比差太远,只能靠hdr来曲线救国,从而达到相机照片的观感。但是传统hdr只是无脑平均叠加多张照片,在拍摄运动物体时被叠加的照片无法对齐,因此不能使用hdr,就算是相机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拍摄运动只能硬吃宽容度把高光和暗部的细节拉回来,对画质影响非常大。但是新iPhone靠着远超相机的计算能力来分析场景,拿到多张照片之后,先挑一张主体拍的最清晰的,再挑一两张暗部最清晰的,最后找出高光部分最清晰的,然后再只能叠加。这个时候每个部分都只是一张照片拍出来的,因此不会模糊或者脱节。单摄人像算法也算是上了,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大家完全可以对苹果的算法绝对信任,都是同行衬托的好。最后说一句,都8102年了,大家要还说软件创新不算创新的话,那就和只愿意为硬件付费所有软件都用盗版的小农思维差不多了。

这代iPhone值得买吗?大家都在说贵了,也就是性价比低了。其实这个世界上哪有性价比这种东西,只有质次价低,这个概念充满了屌丝、loser、不劳而获、空手套白狼的意味。所谓的性价比产品,只是它们的目标消费群体对价格敏感,而对稍差的质量比较能忍而已。在市场经济时代,质次价高的产品不可能卖的出去,每一件热卖的产品都是精准的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而已。不出意外,今年的三款iPhone依然会是全球销量最高的三款手机。iPhone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呢?这是每年发布会之后大家都会讨论的问题。是屏占比吗?是炫酷的升降机构吗?还是苹果这个品牌?其实都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顶级的硬件+顶级的软件+顶级的做工=顶级的使用体验。这代iPhone都有吗?显然都有;不光有,而且进步很大。就说xr的屏幕吧,人家像素密度明明和iPhone8一模一样,色彩和亮度都有提高,色准更是比普通安卓旗舰好太多。为啥说人家退步了啊?想不明白。

这些方面都没得黑,那就只能揪着定价来批判了,顺便再抱怨一下硬件和产品形式上没有创新就行了,主要就是凑个热闹恶搞一下而已。只是知乎年薪百万的谎言再也圆不下去了,毕竟那么多人买了个小米或者荣耀的旗舰都高兴的很。其实要我说吧,这价格也就是虚高了500块吧,谁让友商的soc和系统都那么垃圾呢,消费者只能倒霉,唉。

——————————————负能量预警——————————————--——————

然而有些人确实恶心,“谁买谁傻逼”这种话在很多媒体的评论区里面层出不穷。有些人心理就是扭曲啊。iPhone这玩意说贵不贵,几千上万的价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拿不出来,但价格又比竞品高很多。这些人自己不太愿意花这么多钱在手机上也很正常,但是看见身边不少人都买,攀比心态发作,嘴上非要证明给别人看:“不是我买不起啊,是这玩意真的傻逼”。“买个手机才多少钱,还有优越感了?”拜托,谁有优越感了?明明是你心理有问题

网友:
个人观点:无论媒体甚至知乎主流观点如何唱衰,iPhone Xr都会成为销量担当和整个苹果的赚钱机器。

所以,比起iPhone Xs和Xs Max,苹果对于Xr的设计考虑可能并不低。
那么Xr交出的答卷如何呢?

首先是性能保障:
同样的A12芯片,保证了性能比去年的X还有好,并且价格更低了。

然后是颜值提升:
虽说边框宽了点,比去年的“廉价版”iPhone 8还是现代了不少,屏占比更高,并且有Face ID了吧?

接着是个性化选择:
类似5c的超多颜色选择。This is from you! Ivy~

iPhone 5c

iPhone Xr

还有信仰“Red”版:
直接推出,而不是以前那样等到个圣诞或者中国春节才上市,对于喜欢红色版iPhone的消费者来说,这招简直太有吸引力了。

基本牌面的保障:
摄像头减配一个附摄,问题不大;双卡Sim卡槽,有;没有3D touch,很多人本来也不会用;整体看下来,似乎对比Xs也没那么差吗?

并不是,还有2个硬伤,或者说分水岭,那就是分辨率和内存(RAM)
Xr只有比720P略高的1792x828的分辨率,在6.1寸的大屏上显然有点不够精细了。

而比较可靠的消息源显示Xr只有3G RAM而Xs/Xs Max则有4G,这个差距现在不明显,过2你18个月到2年左右流畅度和可用性的差距就会被各种放大。

总体而言,Xr其实是一款精准控制配置,利润够高的走量版iPhone,并且凭借不错的外观,有基本牌面保障的最新SoC A12芯片,Face ID,背面不错的主摄像头等等,作为综合产品力超过去年旗舰iPhone X并且售价更低的中流砥柱毫无问题。

但苹果也在屏幕边框,分辨率,3D Touch等等小地方做了一定的“膈应性设计”,有所保留的提供出最终产品,来鼓励用户升级购买更高端的Xs系列,不得不说,Ivy的设计鬼才,加上Cook的供应链大师本色,确实让苹果可以每年靠小升级和精纯的产品差异化设计,玩出各种花样,苹果成为史上第一只市值过万亿的传奇公司,也就顺理成章了。

只不过,如此多的妥协,势必是Cook喜欢的,但还是Ivy你的初心吗?

不知道如果有朝一日Ivy也出走的话,苹果还如何保持产品线的活力,我们拭目以待吧!

网友:
我的iPhone6还能升级iOS 12,真香!

网友:
这价格,还是祖传5w充电器。真的打扰了

网友:
作为开发者
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适配,真是想给苹果爸爸跪下来叫爷爷,本来我以为适配很麻烦,结果xs和xs max 用同一套设计,xr在iPhone 8基础上拉长就可以
作为手机用户
昨晚看到xr我才是最心动的,双卡双待,阉割了不用不上的摄像头,内置最新a12,屏幕尺寸不大不小。如果没有阉割3d touch,对我来说简直完美。
最后,我选xs ,因为没有3D Touch

网友: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下内容。

如上图所示,苹果公司在介绍其新一代iPhoneXS会于9月21日在哪些地方上市的时候,列出了“中国”、“香港”、“台湾”;同时也列出了“美国”和“美国维尔京群岛”。
不过,令很多中国消费者费解的并不是苹果公司把“香港”“台湾”和“中国”并列的问题。毕竟,“美国”和“美国维尔京群岛”也被苹果公司并列了出来。

真正的问题在于,既然苹果公司知道在“维尔京群岛”这个美国的海外属地前标注“美国”,以区分“英属维尔京群岛”,为啥不能在“香港”和“台湾”前也标注一个“China”,好让更多人都清楚“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个联合国以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承认的基本事实呢?

作为中国人,不理解为啥苹果公司在对待美国的领土主权时做到标注上的严谨,却在对待中国时做不到?

转自环球时报官方微信

网友:
喜欢用苹果受不了oled屏幕的人群,xr是福音好吗

网友:
xr相当于最新的产品xs系列的关键技术下放
说说比较强的地方
苹果新款手机中最强的续航能力
依靠算法打造的最强单摄背景虚化
几乎没有缩水的影像功能(除了后期调节光圈大小没有以外,基本上该有的都有)
多彩机身更突出使用者个性
产品线上填补了当初8p的位置
6999的128g性价比最高,只比入门款贵500,内存翻一倍,预计是出货主力

没有改进的地方
勉强算720p的屏幕(实际观感应该无感,毕竟对比的是oled屏幕的其他机型)
最厚的机身
稍微有点廉价的机身(感觉边框跟小米8差不多)
价格如果能再降降就好了(推荐双十一双十二电商买,预计售价5499起步,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瞎猜的)

都说xr是廉价版,个人觉得也仅仅是相比价格最便宜,廉价?没有的事。
xr是苹果为了销量和迎合市场诞生的产品,以后的销售主力~

个人的购买建议:
在乎最新技术全都要有的果粉,直接xs max 256g买买买
咬咬牙我就想买个新款苹果的,xr 128g强烈推荐

网友:
点了进来,想想还是不看大家的回答了吧,免得回头身边人问起的时候甩给我一句:
还是你们穷人会生活,特么的的买不起却比谁都知道得多。。。

网友:
更新三: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识字???荣耀8X是所有LCD屏(至少评论区花粉这么说的)里下巴最窄的,所以我就把两个下巴最窄的lcd手机拿出来比较一下,和价位有半毛钱关系吗??要真的和同价位的旗舰比,一是安卓旗舰们大多用的是amoled屏,二是即使和amoled屏比较,除了findx几个极少数cop封装的,安卓旗舰那大下巴不都是被吊打吗???
原答案:
一堆疯狂嘲讽黑边的,要是hovm能做出这样细的下巴你们怕是要吹上天(更别说这是LCD屏了)

更新二:评论区有人说为什么要用荣耀千元机去对比苹果,是因评论区说荣耀8X是LCD屏里下巴最窄的,所以我就去截个图给大家看看。别来混淆视听说什么我欺负千元机说比荣耀8X的也是你们(而且LCD国产机下巴而言拿的出手的也就只有荣耀8X了,华为荣耀所有产品线里下巴最窄的也应该是8X吧)现在在这装可怜的也是你们,而且都是一些三无小号,海军可真厉害。

更新一:
XR和荣耀8X的比较,我也没有实机只能参照钟文泽的上手视频对比一下了,我不做评判各位自己感觉一下

网友:
可能有的东西我没说的太清楚。关于ppi,小屏幕的苹果手机都是326ppi,没有例外,plus用的1080p的屏幕,也就是评论中所说的401ppi。xr属于此次苹果的低端产品线,用326ppi没有毛病。国内厂商从3面前就开始用2k屏了,从观感上来说,能够超过苹果的还是不多。超过5寸的oled屏幕,必须2k,大家可以看看目前市场上所有1080p的屏幕,颗粒感都比较突出,不信可以去小米店里去看看米8。
对于说我给苹果洗地,这个真没有必要。我一不是科技圈,二不是苹果粉,没有动力做这件事。我说了边框的问题,也是xr最致命的问题,但是有人选择性看不见,我也没办法。
以下正文
……………………………………………………………………………………………………………………………………………………………………

首先,326的ppi不是开倒车,从ip4开始,都是326的,至于ipx之所以ppi比较高,那是因为oled屏幕排列的特殊性,如果oled也是326ppi,那么就这么应该吐槽了。
其次的3d touch,这个功能可能大多数都没怎么用过,好用不好用?好用!但是平时用没用?没用!这玩意应该成本不高,可能工艺上不好实现或者良品率低吧。
接着是单摄的问题,目前相机的软件算法已经逆天了,各种美颜和背景虚化在单摄上基本都能实现,没什么特殊的,只是双摄肯定比单摄更加有优势,这个还得真机评测出来之后再看。但是话有说回来,真愿意用人像模式的人,大多数就只是发朋友圈晒个微博而已,没见谁用人像模式照照片之后用ps专业修图的,单摄足够用。
其实最应该吐槽的是边框,大部分知友都没有抓到点子。这个边框可要比他兄弟俩宽的多啊,乍一看小米的即视感,最起码从图片上来看是挺low逼的。这个边框可能会挡住一部分消费者,但如果都一样谁会买xs max呢?
该买的一定会买,买不起的依然买不起。
最后做个预测:
1.xr会是销量最高的,因为价格和plus系列差不多,大街上用plus的太多了,而且人们已经接受苹果6000+的价位了加上双卡双待,让那些说:苹果出双卡我就买的人,没有理由拒绝。
2.xs销量会前期最差,因为相比x升级都在内部,外观升级基本没有,这怎么能让国人满意?一段时间内价格会有相对较大幅度的下跌,等价格稳定、合理后销量会有所增加。
3.xs max销量不会太高。首先他超过了国人接受的价格区间。10000块的手机真的可以算做奢侈品,能够接受这个价位的人占少数。去年x发布,大家都说货源充足,其实并不是,相比8和8p的备货数量,可能也就是一个零头,为什么没有造成特别高的溢价?因为太贵了,买的人少,就这么简单。xs max可能在发售当天短时间会供不应求,但销量不高。
简单分析几点,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