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华硕H61 上内存槽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8-09-15):
型号:华硕P8H61
时间:2018.09.15
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秦镇
故障:主板下内存槽能开机显示正常使用,上槽或者2根内存一起插不显示。
主板全貌,在拆下来之前刷过BIOS无果,换了N根内存 和CPU都没有解决。
这些小问题比较喜欢研究,不触发 不显示的基本没有任何把握除了刷BIOS。

假负载上去测量SPD  VTT  CLK   和DDR3供电都有正常阻值。
然后测量数据线阻值

有一个脚发现阻值无穷大,如下图,换了个槽子测量都有260左右阻值,找到问题了。

顺着那个位置一看旁边的一根线有外观瑕疵。放大镜一看 确实伤到线了。内存槽无阻值的和断点这边相通。

测量断点另一边阻值265正常。

飞线, 找不到棕色的绝缘油  不然就可以掩饰下伤痕了。

再测阻值正常了。简单绝缘处理。

上内存 点亮测试。  已经识别4G了  2G*2

维修到此结束,今天是个好日子,结婚的人好多  我也沾沾喜气了,以往主板故障直接报废处理

网友:
LZ的维修过程写的非常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A:
这种用带灯测试卡 很块就知道有断线了。。

网友:
细心最重要啊!细心最重要啊!细心最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带灯测试卡 很块就知道有断线了。。

那种卡一个好几十呢,我是三板斧,坏了就换   今天下雨没事才研究下这块的。

网友:
回复楼主 用最简易的工具修好机器就行 ,关键是原理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