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17V输出只有10v

楼主(2018-09-15):
有修过这个电源板的高手吗  17v输出只有10v 一按开机键指示灯就熄灭了

网友:
电源检测回路有问题 导致 输出电压低,造成机器启动不了。

网友: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 看看先看看输出波形

网友:
电源反馈容易问题 导致 输出电压低

网友A:
投影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板子??????????????

是的 爱普生的

网友:
手头有块NEC的板子和这故障差不多。淘了片拆机的15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