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42E320N液晶电视热机背光一亮一灭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5):
康佳LED 42E320N液晶电视热机背光一亮一灭故障维修

  康佳LED 42E320N液晶电视热机背光一亮一灭,起初怀疑电源故障,因为该机电源故障率很高(当时电视机维修时荧光屏朝下,这造成后来走了弯路)。

  将电源所有原件查过一遍,6755也做过代换,电源热机后仍然要关机,最后都差点换开关变压器了。当我将取样电路TL431前面一只控制三极管去掉后发现电源不再保护,不过这是背光会保护声音很正常。

  当我将电视机抬起发现背光保护前电视机有一面很黑,当时以为屏故障,于是去掉LED到屏的插线,发现一组电压为120V,另一组接近170V,看来这故障根源就在背光电路,最后查阅资料才知道该机只要背光工作不正常OZ9902 24脚会输出控制电压让电源电压降低。

  于是检查升压电路不正常那组,发现是反馈电路,一只105的电阻有些变值,由于我不确定是否为该电阻导致的,当我将该电阻换到另一通道发现该通道热机后出现故障。这机器几乎耗我接近一天时间,所以在维修是还是要搞懂原理,不能凭经验轻易下手。图片背面那两只底部朝上的就是换过的电阻。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嗯走了一点弯路 背光电路有问题倒置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