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2010 A1312开机进不去桌面且反复重启

楼主(2018-09-15):
客户送来一台27寸的iMac,描述说硬盘修过,现在开机白苹果重启,测试后确实如此。既然硬盘修过,可能是系统损坏造成的,重装系统吧,结果发现还是一样,排除硬盘故障,在开机白苹果的瞬间,显示屏一道道的颜色,脑海立刻想到显卡,这款机型显卡是通病,尤其是客户经常做设计,发热量大,导致成的,不说了,拆下显卡再说

换掉整个显卡后,重新安装系统ok。(当然,要是勤快点,有条件的,可以自己直接拆下显卡芯片进行植锡,焊接ok)

网友:
换个显卡应该利润还可以吧羡慕  还有为什么不先加焊

网友:
苹果那么高端的机子,这个硬盘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毛不加焊一下呢??????

我比较懒啊,哈哈。。。。。。。。。。。。。。。。。。。。。。。。。。。。。。。。

网友A:
楼主为毛不加焊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