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达 B140XTN02.A 无背光 维修,可视为通病

楼主(2018-09-15):
友达30针超薄屏,多见于联想机器。
故障:无背光,有图像。(有的表现为电池无背光,适配器有背光但是芯片位置很烫)
接机时故障为19V供电保险断,后级电容短路。
维修:坏件更换,重点是 图上的L205电感,电感,电感。
已遇到5台,同样故障。仅供参考!
无背光

网友:
这个修了好多好多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很多换了保险电感,换了短路电容,还是闪下就灭了,关键就是这个电感了,

网友:
屏幕 没有维修过 为什么烫 是电感呢 . 这电感在这屏上起什么功能作用?

网友:
是升压电感吗,屏幕一般灯控IC坏,电感还没遇到过

网友:
:kaixin:谢谢楼上赏分的兄弟!经常来偷师,也贡献一点个人经验。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 谢谢分享。。。。。。。。。。。。。。。。

网友:
随意都可以秒杀,AU屏的通病,14 15.6

网友:
有修过电容短路了保险也坏了,有的换了就好,有的就不行

网友:
请问楼主修这个屏除了保险跟电容,电感也要换吗??

网友:
有修到过这类问题可以列为通病 造福大家

网友:
关键就是这个电感了

网友:
这个遇到好多一般都是ic换了的,电感还真没怎么注意

网友:
这个遇到过。。。。。。。。。。。

网友:
修了几个了

网友:
感谢提供维修经验 ,小白立马看看手上有没有该型号的屏。

网友:
修过很多了,,,,,,,,,,捡钱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