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E派GB228W液晶显示器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5):
现代E派GB228W液晶显示器不亮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现代E派GB228W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不亮,电源灯黄色。

现代E派GB228W液晶显示器不亮故障维修 图1

维修方法\过程:

  接到机器插电一看液晶显示器不亮,电源灯黄色,使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白屏画面,看到这种情况我首先拆机,使用通用驱动板加通用LED升压板测量了一下屏幕,刷上程序可以正常点亮,可以确定的就是驱动板的故障。

  先从最简单暗屏开始修,刚才使用通用驱动板点过LED灯管肯定没有问题,暗屏应该出在LED升压电路上,此驱动板是三合一驱动板,那就检查升压电路部分,测量Q11 LED升压管没有问题,当测量到D4的时候发现D4二极管2端正反测量到通着.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更换d4后暗屏问题解决。

现代E派GB228W液晶显示器不亮故障维修 图2

  暗屏问题解决了,现在是一亮机就白屏,白屏一般是没有屏供电引起的,测量第一脚屏供电0v,接下来跑线路发现屏供电和C38和Q3连在一起,测量Q3一端有5v和屏供电连接着的另一端0v,从料板上拆了个场效应管换上还是不行,拆下来管子测量发现对地短路,此路只有一个电容c38,换掉c38问题全部解决。

现代E派GB228W液晶显示器不亮故障维修 图3

现代E派GB228W液晶显示器不亮故障维修 图4

现代E派GB228W液晶显示器不亮故障维修 图5

现代E派GB228W液晶显示器不亮故障维修 图6

  至此,现代E派GB228W液晶显示器不亮故障维修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幸福的右岸)提供

网友:
驱动板上两处不的 不多见  我都是简单修下 不行就换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