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娃娃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8-09-15):
娃娃机维修过程

时间:2018年09月14日

地点:厦门-灌口-纳得福美食广场

以下是个人对电路板的整体理解:电路板采用单片机控制,每一路电机驱动都是经过光耦转换进行信号控制,下面是娃娃机电源。用于娃娃机设备上的供电

电源采用开关电源,其中5v是给主板IC供电,12v是给娃娃机投币机和LED广告供电等等,48v是给天车电机驱动供电。
一台故障为:娃娃机无法抓取
娃娃机无法抓取,最总查出是上面图片箭头标识出来的两个元器件坏。引起的原因应该是:天车的电机线路虚焊导致碰到天车外壁铁皮导致烧电机驱动开关管,其中PPTC的自恢复保险丝也一起烧坏。
另外一台是天车无法移动。最终查出是:天车脱轨,导致天车传感器接受电路出错导致无法移动天车。
下面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各功能设置代码如下:
26-*0恢复出厂设置
25-*1空中抓物设置
24-*0背景音乐设置
23-00左右电机设置
22-00上下电机设置
21-00前后电机设置
20-*9垂直调整
19-35强力调整
16-控制机数
15-*1中奖模式
14-25调整自动下拨等待时间
13-10投币计时设定
12-30调整抓物时间
11-*设置多少币移动
10-*0天车移动模式
09-旋转功能设置
08-*0出物口类型设定
07-0连续投币五次送几次
06-*1强力计时几点选择
05-*0游戏模式设置
04-*0自动演示调整
03-*0工作模式设置
下图是娃娃机的内部 实物图

网友:
高端大气的游戏机 这个只能去现场修吧 测试麻烦

网友:
这和十几年前的的街机差不多啊。。。

网友:
满满的回忆啊。。那时还真的修了几年的街机扫描版。。主板都是TTL的芯片。。CPU是16位的单片机。。。

网友:
论坛 的人才  太多了                      娃娃机修的都是6的飞起

网友:
感谢分享原创作品啊

网友:
小钩子容易出问题,上次遇到过直接拆了。

网友(2018-10-18):
厉害了,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

网友:
是有维修价值的电子产品。

网友:
这个都能修,可不可以作弊了,pojie。娃娃一抓一个准呢

网友:
分析的相当精彩,值得研究的机器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