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856电源

楼主(2018-09-15):
最近闲来没事,去废品站捡的货,大电容无300v开机没反应,风扇没有,求教各位大神能带我飞会不

网友A:
110输入为什么大电容一定要有300v,,,带你飞得更高,只会摔得更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输入为什么大电容一定要有300v,,,带你飞得更高,只会摔得更惨....

220伏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输入为什么大电容一定要有300v,,,带你飞得更高,只会摔得更惨....

220v输入

网友B:
电压220V 50A输出  电压110V  29.6A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220V 50A输出  电压110V  29.6A输出

师傅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C:
查一下大电容阻值多少,过小就短路了把保险燃了,阻值正常的查220V输入一路小跑到大电容量之间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大电容阻值多少,过小就短路了把保险燃了,阻值正常的查220V输入一路小跑到大电容量之间的线路

输入是先过整流桥还是大电容?

网友:
1. 不过桥先过大电容那是炮仗!
2. 这个电源不适合你这样的练手。
3. 先整几个ATX电源,熟悉一下电路原理。

网友:
如果楼主没什么电路基础的话。就好还是别去修了。不好修的。除非你电路基础还行的。就可以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