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84复印机重影

楼主(2018-09-15):
如图,旁边有重影,已换过刮板和鼓芯仍未改善,请教师傅们,是哪个东西问题?

网友:
求教大神们求教大神们求教大神们求教大神们

网友:
换粉吧    用了国产粉 很容易就这样了

网友:
更换定影组件、不行再换显影组件。

网友(2018-10-15):
先换定影上辊更换后还不行换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