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 暗屏求解!!!

楼主(2018-09-15):
型号是A1708   情况是暗屏,,u8400已经更换了两个了,q8400一直不能导通,开启一直不正常,跪求各位大佬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需要电路知识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能搞定的,不行就到专业的维修处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觉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是屏线问题吧。我刚刚接到台,把屏移到一定的角度就有显。否刚看不到

网友:
楼主的屏暗是什么现象 ,是怎么修好的呀。。。。发了贴,分享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