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5):
苹果A1278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苹果MacBook A1278

  【故障现象】笔记本电池不充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故障分析】

  先修指示灯,要想指示灯亮,充电IC检测到适配器后,ACOK到EC,EC读适配器,灯亮。

【维修过程】

  分析好后,就开测,从前往后,或者从后往前都可以。

  U7000的6259芯片3脚ACIN。经过分压检测适配器。

  ACIN门槛值3.2V。实测ACIN为3.7V。

  接下来14脚ACOK,前面ACIN大于3.2V,ACOK就会开漏输出,由外面电压上拉。

  实测ACOK才0.4V。

  ACOK被PP3V42_G3H经R5087上拉。测R5087一边0.4一边3.4V,测ACOK对地正常,那么不是充电芯片6259坏就是EC坏了,本着先易后难原则,换个6259还是一样,看来EC坏了。

  客户同意后买了个料板,拆EC换。

  换好EC后,接电发现小绿灯亮了。

  再测ACOK为3.29V。

  装好开机,电流3A左右,充电正常,至此苹果A1278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修复。

  【维修结果】实际维修中,指示灯不亮,EC坏的机率还挺大的,苹果EC一般买料板拆,成本高很多。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苹果笔记本不充电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3023-1.html

苹果笔记本电池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556-1.html

笔记本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551-1.html

网友:
修苹果好,收费高。厉害。

网友:
我的1502有时灯亮 有时不亮 不亮的时候 测3.42 acok都正常 Ec供电 复位都正常 哎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大师膜拜修苹果修的如此厉害理论如此犀利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 ,我最近遇到2台 有电源口的问题,

网友:
ec好搞,就怕买的料板上的EC,也是坏的,那就很麻烦了。

网友:
楼主真的好厉害呀,我们这样的小白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6666666666

网友:
有卖这芯片的 ,多买几个备用,买料板成本有点大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老板辛苦了  谢谢分享 收藏一下  有时候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EC 必须得是拆机的 ,但是我用代用的有的也可以 只是风扇狂转 ,

网友:
的1502有时灯亮 有时不亮 不亮的时候 测3.42 acok都正常 Ec供电 复位都正常 哎

网友A(2022-11-30):
EC
是电源小板吗

网友(2023-06-11):
我记得这款笔记本有个通病  两个电阻爱坏